一个气液增压---请教

楼主(2008-02-29):
气缸的活塞杆和油缸的活塞杆连接,通过驱动气缸,来获得压力油,气缸的缸径大,油缸的缸径小,帮忙批一下图纸画的粗糙点。谢谢!

网友:
这个东西都有现成的标准卖,你可以看看SMC,AIRTAC都有,买一个就行了

网友:
建议买个标准的,这样做比买个现成的价格还高

网友:
我这有标准的,不知如何联系,气液增压器,气液增压泵,气气增压泵等

网友:
现在哪里买不到Festo,SMC等标准件?当然LZ如果是做设计作业就另说了

网友:
我发个示意图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我是新手,请问各位大侠为什么要用气体-液体增压?直接用气--气如何?气体有压缩性,他们两结合什么效果?

网友:
使用气液增压缸的好处我知道的有两点:1、作用在相同面积的活塞上的油所产生的压力要比气体所产生的大多了,而且油压较稳定;2、这样可以省掉一个液压站。如果使用液压缸的话,是需要配备液压站的。

网友:
可购买TOX公司的气液增压缸,价格还可以。

网友(2008-04-16):
回复 网友A:

你知道那一套多少钱不!
1W多一套我们单位上个月买2套。当然我们单位很有钱!!!!!!!!就是有钱都可以买液压泵了,我是不知道他们是真么像的,气压转油压增压倍数不是很大,大概10-20倍!

网友:
气液增压缸的价格不等,国产的几千,进口的有几千也有1W多

网友:
气液增压缸技术交流QQ916083215

网友:
德国 气液增压泵 技术交流QQ 3422375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