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验收过经济型数控车?---求助

楼主(2008-02-29):
有谁 验收过经济型数控 车吗?   或签定合同

怎么固定好呢? 地基浇注  还是地脚螺钉?  或者直接地脚螺钉  调稳后浇注?

50系列的  1米5长

网友:
如果你所加工的工件偏心不大,机床加工过程中震动较小,可以直接用减震垫铁,以后定期(如每年)检测调整水平即可。如果用于零修或偏心较大,在地板上打孔,调好水平后地脚螺栓浇铸。

网友:
不晓得你们的地面平不平,反正我们厂只用减震垫铁调平后就可以用了,加工的工件精度也能达到。

网友:
我们是按国家标准验收的。贴一个给大家
数控车床的验收应按国家颁布实行的《数控卧式车床制造与验收技术要求》进行,在验收过程中,如发生争执,应以国家有关标准为依据,通过协商解决。
1.开箱验收
  按随机装箱单和合同中特定附件清单对箱内物品逐一核对检查。并做检查记录。有如下内容:
①包装箱是否完好,机床外观有无明显损坏,是锈蚀、脱漆;
②有无技术资料,是否齐全;
③附件品种、规格、数量;
④备件品种、规格、数量;
⑤工具品种、规格、数量;
⑥刀具〈刀片〉品种、规格、数量;
⑦安装附件;
⑧电气元器件品种、规格、数量;
2.开机试验
  机床安装调试完成后,即通知制造厂派人调试机床。试验主要有如下:
1)各种手动试验
①手动操作试验 试验手动操作的准确性。
②点动试验
③主轴变档试验
④超程试验
2)功能试验
①用按键、开关、人工操纵对机床进行功能试验。试验动作的灵活性、平稳性及功能的可靠性。
②任选一种主轴转速做主轴启动、正转、反转、停止的连续试验。操作不少于7次。
③主轴高、中、低转速变换试验。转速的指令值与显示值允差为±5%。
④任选一种进给量,在XZ轴全部行程上,连续做工作进给和快速进给试验。快速行程应大于1/2全行程。正反方和连续操作不少于7次。
⑤在X、Z轴的全部行程上,做低、中、高进给量变换试验。
⑥转塔刀架进行各种转位夹紧试验。
⑦液压、润滑、冷却系统做密封、润滑、冷却性试验,做到不渗漏。
⑧卡盘做夹紧、松开、灵活性及可靠性试验。
⑨主轴做正转、反转、停止及变换主轴转速试验。
⑩转塔刀架进行正反方向转位试验。
⑾进给机构做低中高进给量为快速进给变换试验。
⑿试验进给坐标超程、手动数据输入、位置显示,回基准点,程序序号批示和检索、程序暂停、程序删除、址线插补、直线切削徨、锥度切削循环、螺纹切削循环、圆弧切削循环、刀具位置补偿、螺距补偿、间隙补偿等功能的可靠性、动作灵活性等。
3)空动转试验
①主动动机构运转试验,在最高转速段不得少于1小时,主轴轴承的温度值不超过70℃ ,温升值不超过40℃;
②连续空运转试验,其运动时间不少于8小时,每个循环时间不大于15分钟。每个循环终了停车,并模拟松卡工件动作,停车不超过一分钟,再继续运转。
4)负荷试验
  用户准备好典型零件的图纸和毛坯,在制造厂调试人员指导下编程和输入程序,选择切削刀具和切削用量。负荷试验可按如下三步进行,粗车、重切削、精车。每一步又分单一切削和循环程序切削。每一次切削完成后检验零件已加工部位实际尺寸并与指令值进行比较,检验机床在负荷条件下的运行精度、即机床的综合加工精度,转塔刀架的转位精度。
3.验收
  机床开箱验收,功能试验,空运转试验、负荷试验完成后,加工出合格产品,即可办理验收移交手续。如有问题,制造厂应负责解决。

网友:
楼上给的这个资料不错。

网友:
四楼的资料不错,可做参考,灵活掌握。精度检测时,有特殊要求的,以合同为准,无特殊要求的以出厂检验单为准。注意开机后一定要运行不少于30分钟温升稳定后再检,否则数据有出入。

网友:
做什么活?按2楼飞虎说的验收就行。注意保养,切记!

楼主:
谢谢 各位

谢谢  各位

今天和厂家  签合同了/

其中有  按国家标准  和出厂检验标准验收,  也拿出96年的 国家标准,大家都认可/

我安装的地面还可以  水泥地面,所以想按 飞虎兄的 建议 去做!!

再次多谢 各位
——————————————————————

等我 的好消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