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故障后的反思

楼主(2008-02-29):
目的:1)提醒大家重视安全问题;2)杜绝产生该类问题进行讨论。

网友A:
1.现场点检做的不到位,从图上看活塞杆的螺纹很长,松掉的过程应该也是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应该能发现异常的.建议对操作人员和维修人员提高要求,在操作或点检时要细心观察
2.如果使用螺纹紧固胶的话肯定效果要好的多,注意根据是否经常拆卸来选定螺纹紧固胶的强度
3.紧定螺丝的变形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是头部变形吗?

ps:紧定螺钉上好后,使用一段时间后(一月左右)要再紧一次,防止松动

网友:
从图上看,与活塞杆连接的机构有两根导向杆的,应该不会旋转的,难道是活塞杆旋转了才导致螺纹退出?

楼主:
1)现场点检做的不到位:这一点提得很正确。
2)紧定螺丝的变形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是头部变形吗?头部是平的(选用不合理)而且已经很粗糙了,用手拧螺钉不能够完全退出和进入,只有很小行程可动。
3)如果在该处没受到扭力,螺纹怎么会退出?附上设备该处的结构图(注:下面工件做上下不同频率的直线运动)

网友:
羚羊友好!

这个地方如果加一个逆止弹簧垫或加个备帽,可能就可避免这类的事故发生。

syw  080301---07.41

网友:
一般震动引起的螺丝松动可以用逆止弹簧垫或备帽的方式防松.LZ说的这种松动怀疑是连接处受到扭力所致,逆止弹簧垫或备帽可能就不能有效防松了.
本身设计的紧定螺丝就应该是防松的,只不过紧定螺丝自己先松掉了.
最好的方法就是螺丝紧固胶了

网友:
问题主要还是没及时发现丝杆退出啊,不过这个一般是不打胶的,看看有足够空间的话可以加多一个螺母在上面用着柄帽!
我也是做维修的,呵呵,有同行可以加QQ80759616

网友:
高强度的螺纹锁固胶的效果很好的,可以用于紧钉螺钉的放松,拆的时候割刀烘一下就OK了.

网友:
几位友好!

要不就采用如图所示的“凹口螺帽 + 穿销钉”方案。就能彻底解决问题。
如果因为主轴太粗,不便钻透孔,也可以采用多增加“紧定螺丝点”的方法以加强牢度。

syw  080302---10.05

网友:
觉得可以从简单的方法试起
同时能逐个排除故障的原因

网友:
主要原因还是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的失误造成,但是我们作为设备设计人员来说,应该从技术上消除操作人员这种麻痹状态造成的事故.我认为该设备是因为活塞杆在直线运动中有微量的旋转,满慢造成从上扣中脱出,但是前提是稳钉在活塞杆直线运动中前端部失效造成.解决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上扣帽和活塞杆连接之间再加一个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现场点检做的不到位,从图上看活塞杆的螺纹很长,松掉的过程应该也是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应该能发现异常的.建议对操作人员和维修人员提高要求,在操作或点检时要细心观察
2.如果使用螺纹紧固胶的话肯定效果 ...

如上面帖子所述,从技术层面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从我觉得还是设备管理工作中巡检意识和责任心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提的建议,我对机械设计不太懂,原来错理解为螺母是在受一定扭力才回产出这样现象(一直在想这扭力怎样产生的),后来经大家分析才明白了是由于震动产生。现在做了方案,在连接处加锁紧螺母,还在导向杆的末端加挡块。

网友:
我也遇到几次,解决方案相同。人员多教育。

网友:
问题是工作之前一定要预检,必须做到
安全第一,不能马虎半点!

网友:
你说的问题是紧定螺钉先松,那干嘛不干脆把紧定螺钉拧紧后焊死,拆的时候割下

网友:
我们的方法就有点粗暴了,螺栓与螺帽上各点焊一根小钢筋,看你往哪里松

网友:
将螺栓去除,直接在螺纹孔处将活塞杆的螺纹打毛。

网友:
我们跟17楼的一样。

网友:
通常这种情况下是由于设备的振动引起油缸的活塞杆转动,最后导致脱节的,类似故障我遇到过,不过我不建议用螺纹紧固胶,这样在下次拆卸维护时将会很麻烦的,尤其是空间比较狭小的时候就更加不方便处理了,最好还是穿销比较稳妥一些

网友:
日常点检要到位

关键是周期保养维护!!!

网友(2008-04-07):
建议在螺纹上涂抹一些螺纹紧固胶。如果振动不是很大,则在涂胶时螺纹无需清洗的十分干净,这样胶水凝固后既可以起防松的作用又便于拆卸。如果振动大,则在涂胶时螺纹部位必须清洗干净,这样才可以起到防松的作用,但拆卸比较困难。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气割对涂胶部位进行适当加热(约200℃),紧固胶即会失效,拆卸也就十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