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极泵装配前的准备工作和注意事项

楼主(2008-02-29):
多极泵装配前的准备工作和注意事项
离心泵在装配前,必须做好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包括下列各项:
1、装配人员必须熟悉泵的结构、了解装配顺序和装配方法;
2、准备好装配所需要的工具、量具等;
3、各部零件要清洗干净,磨损件按要求修理好;
4、对零件进行预装配性检查
对多级泵,转子部分(包括叶轮、叶轮挡套或叶轮轮毂和平衡盘等),应预先进行组装,也称为转子的小装或试装,以检查转子的同心度(又称晃动度≤0.05mm)、偏斜度和叶轮出口之间的距离。将叶轮、叶轮挡套和平衡盘装于校正好的泵轴上,用轴套锁紧后,安装在车床顶尖或支承在V形铁(或轴瓦)上。
1)转子同心度的检查方法如下:
(1)将转子的圆周分成八等分(叶轮也可按叶片数分),并作上记号。将百分表分别置于叶轮的口环外圆和叶轮外圆、叶轮挡套外圆、轴套外圆以及平衡盘外圆上。慢慢盘动转子,每转过一等分,记录一次百分表的读数。转子转动一周后,每个测点上的百分表就能得到八个读数,把这些读数记下来。
(2)每一测点处的最大读数减去最小读数,就是转子的偏心度。
测量转子偏心度的目的是为了检查各部件与泵轴的同心度。如果偏心度超过允许值,可用车床车削,使其符合要求。
2)转子偏斜度的检查方法
转子偏斜度主要检查叶轮口部端面和平衡盘与平衡环的摩擦面。把泵轴架成水平后,叶轮口部端面和平衡盘的摩擦面应当是与泵轴线垂直的铅垂面。该铅垂面若有偏斜,运转中会严重磨损,甚至影响平衡盘的工作。检查偏斜度时,用百分表水平的指在叶轮、平衡盘的侧面。转动叶轮和平衡盘,百分表的最大读书减去最小读数,即为偏斜度。偏斜度超过规定时,可采用车削校正。
3)间距的测量、调整
(1)内容:
a、相邻叶轮出口间距;
b、首级叶轮与末级叶轮的总间距;
c、相邻导叶的进口间距;
d、首末级导叶的进口总间距。
(2)测量方法及调整:
叶轮间距以叶轮中心现或叶轮的边缘作基准,用钢片尺或专用卡尺来测量。每一个间距或总间距的误差,一般不应超过或小于规定1毫米。如不符合要求,应进行调整。调整的方法,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例如总间距合乎要求,但有个别间距不合要求,有的间距大,有的间距小,这多半由于叶轮轮毂长短不均。此时把原来装配叶轮或轴套的次序适当更动一下,取长补短,便可调整好。如果还不行或者总间距不合要求,那就要更换几个叶轮或轴套,也可以锉削过长的叶轮轮毂,也可以在叶轮与挡套之间增加紫铜垫片使之符合要求。
    中段和导叶的间距以导叶和中段侧面为基准,用钢板尺测量。间距不合适时,用改变垫片厚度的方法来调整。
    总之,要使相邻叶轮之间距相等,且等于相邻导叶之间距,首末级叶轮值出口的总间距等于首末级导叶在中段之间装有垫片并且相互压紧时的总间距。
    叶轮或中段调好之后,应当作上记号,注明次序,以免装配时弄错。
5、按零件组合情况,尽可能先把零件装配成小的部件
(1)首先应把密封环和叶轮进行装配,使其配合间隙符合标准,并把密封环装配到相应中段和吸入段上。
(2)如果有导叶套,也要分别装配到导叶上。
(3)如果是可拆换的导叶,也要分别装配到中段上。
(4)把滑动轴承部分分别装配好,组成两个轴承架。
(5)选配好平衡套,是平衡套与平衡盘轮榖之间隙符合要求。
(6)把平衡环装配到排出段上。
6、试装后的转子组件应完成动平衡试验。
7、把检查好的零件或装配好的部件按装配的次序摆好以供装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