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o型圈和燕尾槽配合?---请教

楼主(2008-02-29):
小弟现在做装配图的时候,
O型圈和燕尾槽组装配合,
但是配合的条件不知道怎么设置?
请高手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
一个同心两个相切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主!
因为我是初学,所以想请问一下,怎么才能将同心和第二个
相切约束设置好呢?
请大侠指点一二,
不胜感激!

网友(2009-02-12):
如何设置O型圈的压缩量呀?

网友(2009-03-30):
回复 网友B:
直接配合确实有困难,建议你用它们建模时用的三个基础面。

网友(2009-08-27):
密封圈建模时,再给它加一个带有与密封圈同心且与密封圈相切的圆的草图,装配好后可以隐藏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