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损伤及维修

楼主(2008-02-29):
一.模具变形

        1.模具变形主要原因

         (1)模具的整体刚性差

         (2)注射压力太大

        2.新模具初次成型发生涨模,整体刚性差的模具在强大注射压力下涨模。

         在发生涨模,上,下模卡死的情况下,稍许增加启模力无济于事,欲大幅度增加启模力拉开模具也不行。安装模具用的螺栓和压板在闭模和启模时的受力情况完全不同,硬拉会损坏机器。应立即把模具从注射机上卸下来,全部拆开,将动模,定模板加热到无聊软化的温度,便能很容易的分开。

        3.涨模具的修理

         型芯和型腔配合严密,但刚性不足的模具,用模具外周加框加固的方法修理。发生涨模后方框形模腔的角部往往开列,需要仔细检查。

        4.杯型制品模具的变形

         模具制造上没问题,但生产出的制品偏心,主要原因是模具定位不可靠,杯型制品模具的高度大,在料流的不平衡冲击下发生变形。其他高度大的型心也是如此,看上去配合良好,但在高压下会发生变形或偏心。

       二.模具生锈

        1.模具生锈的主要原因

         (1)模腔表面粘腐蚀性物质

         (2)模腔表面结露

        2.生产中模具的防锈

          某些塑料品种如pvc,聚甲醛,阻燃塑料等,长期生产的模腔表面生有一层污垢,这层污垢是塑料的分解生成物,会磨耗和腐蚀模具,发现后应立即用干布擦净,如果用干布擦不掉,可蘸写工业酒精揩擦,总之要勤擦模具。

        3.停产模具的防锈

         停产的模具必须闭合,模具敞开会受到相邻注射机上飘来的气体影响糟腐蚀。休假日等不开工的时候,要用干净的布仔细揩擦模具,认真检查是否有锈斑,并喷涂防锈剂。对模腔各成型面涂一层防锈油,主流道孔内也要涂满防锈油或黄油避免水流入模腔。

        4.防止模具结露

         模具冷却到露点以下,空气中的潮气会在模腔表面结露,长此以往会发生锈斑。停止生产需提前关闭冷却水,擦净模腔表面,并打防锈油。

       三.模具咬粘

        1.滑动部分零件咬粘原因

          滑动部分零件受到过大的力,发生变形或移动。

        2.咬粘滑动零件的修理

         首先查找原因,消除发生咬粘的因素。粘咬程度轻的用锉刀,砂石修平凸起部分,在用砂布砂光。为防止再度咬粘把咬粘产生的凹槽,尖边修成圆角。咬粘程度严重的,对受损部位焊补修理。咬粘零件修复后要加润滑剂,防止再度咬粘,如二流化钼。添加润滑油会粘附在制品上成为应力开列的原因。

       四.模具碰毛

        1.型腔碰毛的主要原因

        (1)塑件留在模腔内闭模

          多见于全自动成型中,模具方面要保证塑件可靠脱模(如增加脱模斜度)。注射机方面必须配备制品脱模检出装置,确认制品脱模。

        (2).硬质工具(螺丝刀)撬残留在型腔内的塑料碎块时碰伤型腔。取出留在腔内的塑料专用工具(黄铜板,铜棒),绝不能用螺丝刀,锉刀,尖嘴钳等铁器。

        (3).硬质工具(榔头,扳手,锉刀等)落到模腔上。模具上面不要随便放置工具。

        2.防止模腔碰毛的措施

         模具材质越硬,越不容易被划毛,模具成型零件施行热处理淬火,对防止碰毛效果最好。络是一种相当硬的物质,模腔表面只要镀上极薄的一层络,便能显著提高耐磨性,避免划毛。但镀络模修理较困难,须先退络后在修理。

         模腔表面硬化处理(氰化,氮化,渗碳淬火等)对防止划毛有效果,但由于硬化层很薄,不耐冲击,受敲击成凹瘪后,修理困难。

        3.划毛模具的修理

         不能用镶嵌的修理方法(不允许有拼缝线场合)适用焊补修理。

       五.模具损坏

        1.模具开列

         注塑模在使用中反复受到压应力和热应力,一直处于变形和恢复变形状态,当模具的刚性差。超过疲劳极限时,边发生开裂。箱体类制品的角部最容易开裂,设计时认为模具强度已很大了,但在以后制造中,模板上钻了许多孔,强度就大大削弱。

         裂缝模具用电焊方法或镶嵌方法修理,但制品上要留下修理痕迹,

        2.型腔损坏的修理

         型腔轻微伤痕用踏平的方法修理。较深的碰伤,需要从反面钻孔,孔底距型腔面2-5mm,孔内插入钢棒,敲击,使型腔受损部位变形凸起然后修平型腔表面,最后把反面的孔镶平。

         型腔糟到严重损坏,把损坏的部分钻去或割去,把损坏部分的形状做成镶块,嵌入钻去或割去的孔内,修好后制品表面留下镶拼线。。

        3.分型面修理

         分型面往往因粘附飞边或垃圾而压出凹痕,修理方法用踏凿踏平或焊补后修整。用平磨磨削分型面虽能修去凹痕,但型腔高度变浅,影响制品尺寸。分型面塌边修理是在距型腔口3mm出用蹭凿敲,使踏边出凸起,然后用锉刀,砂布修平。

         5.细小凸起形状后的修理

         从根部折断,用钻孔或铣加工后,按折断部分的形状另外作成型芯镶入模板,上口损伤,用钎焊修补。翻口或弯曲变形,用踏凿轻轻敲击,一点点修平。

        六.冷却水循环通路中的问题

         1.冷却水接头出漏水

          (1)接头未拧到底

          (2)密封生料带未饶到接头的螺纹。

          (3)拧管接头时用力太大,以致管接头出现裂纹。

          (4)O型圈未装正。

          (5)长期工作后,O型圈老化或有裂痕。

         2.冷却水从模腔或模板间渗出

          (1)加工失误,致使冷却水通孔与其他孔击穿。

          (2)模具加工过程中,由于改变设计的补充加工,造成水孔壁击穿。

          (3)设计冷却水孔时要考虑四周留有充分的壁厚。

          (4)模内O型圈未装正或选用规格太小,有间隙。

         3.冷却水渗漏的修补

           接头出渗水的解决方法较简单,采取对应措施即可。其他部位的渗水可用橡胶,软木等弹性材料堵塞,当然最可靠的方法要数电焊。

         4.冷却水通孔堵塞

          (1)冷却水孔内被水堵塞,阻碍热传导,水流量变小,严重时水流完全不通过。

          (2)冷却水通路要定期清理,直通形冷却水孔的清理是用比水孔直径小0.5mm的刚棒伸进冷却水孔,用榔头敲击刚棒,将水垢和铁锈铲下,由两模块拼合而成的冷却水通路,可把模具拆开后清理内部的水垢和铁锈。

        七.顶出机构故障

         1.细顶杆弯曲

          细顶杆要设计成台阶形,下半段直径放粗,起加强作用,矩形顶杆一般都制成台阶形。矩形顶杆容易损坏 ,应多做几根做备用。

         2.顶杆啃蚀

           顶杆与顶杆孔经常摩擦,轻微拉毛,严重的变成啃蚀。防止啃蚀,首先要热处理淬硬顶杆,顶杆适宜用高频淬火,使之表面硬,心部韧,其次顶杆与顶杆孔的长度应控制在顶杆直径两倍左右。顶杆与顶杆孔摩擦部位应加油润滑。

           顶杆孔损伤严重时要对孔进行加工,扩大并将顶杆相应放粗。

         3.复位机构的安全装置

           横抽芯的模具,在横抽芯复位之前,顶杆必须先复位,如果顶杆先复位的机构一旦失灵,合模中,顶感与滑块发生碰撞,损坏模具。为防止碰撞,简单可靠的方法是在动模固定板上装置开关,只有当顶板完全复位,触及开关,接通电路。才能继续合模,否则发生报警信号。

         4.制品吸在顶杆上,没有自动落下

          (1).将顶板与注射机液压顶出装置联结,顶杆实施顶出后,立即缩回,使制品落下。

          (2).用压缩空气吹制品辅助脱模

          (3).用机械手等取出制品装置

         5.顶板弯曲

          注射机顶棒的作用力不在顶板的中心,顶板受力不均匀而弯曲,动模垫板上装置顶板导柱,能帮助板顶出中导向。

          发生弯曲的推板拆下后用油压机压平(不要用狼头敲)压直的时候应压过头0.1mm,卸压后,弹性回复,推板正好平直。弯曲变形量小的推板压直后即可使用,变形大的板压直后再需磨削加工,然后相应调整顶杆与推杆的高度。

网友(2008-09-28):
对模具损伤及维修有了大概的认知。

网友:
不错
只说了一些,还有一些客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