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泄漏量?

楼主(2008-02-29):
液压实验系统,对产品进行出厂合格性实验,加压至10MPa,停泵,蓄能器保压,要求产品最大泄漏量不超过200ml/小时.
但现在需要对合格产品(<200ml/小时)的实际泄漏量有数值性报告.
是通过压降来换算?(有公式吗?)
还是通过再次补压至10MPa由流量计来统计?(选哪种流量计?)
请教高手采取什么方式比较好呢?

网友:
何日梦成真网友好!

做一个带有刻度的、类同放大了的医用注射器类、的东西进行补压。既可。

syw   080229---20.50

网友:
测补压的流量要好,开门造车的方案不错。小流量和动态流量测量一直是液压系统的一个难题,现有较好的解决方案都是用小型液压缸的位移进行换算,由位移传感器检测的方式间接得到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有个更为精准的方法,就是有泄露仪来测试。虽然成本比较高,但是只需要10几秒的时间就可以测试出来泄露量,可以有效的节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