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遇水即化的塑料包装卖,或者制造工艺设备?

楼主(2008-03-01):
朋友做的是有腐蚀的化工产品。原先一直使用一种包装袋,只要打开外层包装,把装有化学药品的塑料袋放到水里,稍微搅拌一下就融化在水里了,可以避免人被腐蚀到。可是过年以后,生产这样东西的厂家关门了,他厂子里面的库存已经没有多少了,他一时也寻找不到做这个的厂家,不知道论坛里面各位有没有谁知道哪里可以买到,或者其加工工艺设备??还有,原先一直从广东那边的一家塑料厂购买的。

网友:
sjkabc网友好!

“聚乙烯醇”就是你需要的那种塑料。

syw  080301---06.39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网友:
聚乙烯醇树脂是以乙烯法生产的醋酸乙烯为原料,经溶液聚合、无水低碱醇解而得。工艺具有物耗低、能耗低、污染小的特点,是一种环保型产品,聚乙烯醇主要有完主醇解型和部分醇解型两大类。

聚乙烯醇17-99主要指聚合度为1500一2000完全醇解型即醇解度≥98%mol的聚乙烯醇系列。
     一般性质:
  1、外观:白色或微黄色片状、颗粒状固体。
  2、填充比重:0.4~0.5g/ml
  3、水溶性:本品在冷水中仅溶胀,随水温的升高而逐渐溶解,在搅拌情况下至95oC能迅速溶解。在热水中的最高浓度达16%左右。其水溶液具有良好的成膜性和粘接性。
  4、耐化学药品性:本品耐弱酸、弱碱及有机溶剂,耐油性极好。
  5、热稳定性:本品受热时,在40℃以下没有显著变色,至160℃时颜色逐渐变深,超过220℃开始分解,生成水、乙酸、乙醛等。
  6、贮存稳定性:本品贮存稳定性良好,长期贮存不发霉,不变质。但其水溶液长期贮存时,需加一定的防霉剂,如FF02等。

    用途:
  1、维尼纶原料:聚乙烯醇经过溶解、纺丝,然后经缩醛化处理可制得维尼纶纤维,它可与棉、毛、粘胶纤维等混纺制得维尼纶纺织品,广泛用于衣物、蓬布、帘子线、鱼网绳索等。一般地,选平均聚合度为1750±50即PVA17-99作为纺丝原料为好。
  2、经纱浆料:a、以聚乙烯醇为主调制的浆料,对棉、麻、涤纶、维纶粘胶纤维具有良好的粘着性、成膜后光洁滑爽,既坚固又耐磨,促进经纱的适织性,减少织造过程中因经纱摩擦、弯曲。拉伸等激烈运动造成经纱断裂,降低布机断头率。而且织出的布手感挺括。光滑细腻,布面不粗糙。
   b、聚乙烯醇是水溶性高分子化合物,调浆、上浆、退浆均很方便。
   c、一般选平均聚合度偏低的聚乙烯醇(如PVA15-99、16-99、17-99)作浆料好。
  3、粘合剂:a、聚乙烯醇的水溶液对含有纤维素的材料(如纸、布、木材等)的粘着力极强,具有安全无毒的优点,可用于纸板叠层,瓦楞纸板的粘合和办公用胶水等。包装重物如水泥、化肥、粮食等用的牛皮纸袋也用PVA作粘合剂。
、用聚乙烯醇改性的脲醛树脂和酚醛树脂可用作层板和人造板的粘合剂。
  c、聚乙烯醇水溶液(通过添加适当填料、助剂)还广泛用于制备印刷装订、纸管、纸箱等纸品连接所需的粘合剂。
、聚乙烯醇在酸催化作用下,与甲醛、丁醛、乙二醛或其他醛类缩合,可以生成具有更强耐水性、粘接力、机械强度的聚乙烯醇缩醛物(如PVAF、PVB)广泛运用于建筑施工、涂料、粘合剂、安全玻璃夹层等领域。随PVA聚合度增高,缩醛物粘度增大。
  e、聚乙烯醇是醋酸乙烯均聚或与其它单体共聚生产乳液(白胶)的优良保护胶体和分散剂,在白胶生产中至关重要。一般随聚乙烯醇聚合度增高,生产的乳液粘度增大。部分醇解型聚乙烯醇(17-88)与完全醇解型聚乙烯醇(如17-99、19-99等)多搭配使用,使用部分醇解型聚乙烯醇可增加乳液稳定性,使用完全醇解型聚乙烯醇可增加乳液耐水性。
    4、造纸加工:a、聚乙烯醇在造纸工业中可用作纸张表面施胶剂,具有成膜性好,皮膜强度高的特点,可以提高纸张的印刷适应性、平滑性、耐摩擦性、耐折度、耐油性和耐化学药品性。选平均聚合度为1750±50的PVA作纸张表面施胶剂好。
  b、颜料加工剂:可以提高涂布纸的白度及光泽度,印刷光泽好,色泽鲜明,改善纸质。选平均聚合度偏高的聚乙烯醇为好。
  c、作纸张的内施胶剂:造纸时加入粉状聚乙烯醇与纸浆一起打浆、抄纸,这样制得的纸张强度高。选平均聚合度偏高的聚乙烯醇为好。
    5、聚乙烯醇薄膜以本品制造的薄膜,透明度好,抗拉、抗裂强度大,透湿性、隔气性好,耐油、耐有机药品,不带静电,因而适用于纺织品的包装。另外可与聚乙烯、聚丙烯复合,用作仪器包装。少量用于光学等方面。

网友:
感谢楼上提供的资料

网友(2012-07-13):
你好 你需要聚乙烯醇吗 我现在这里有货 想要联系QQ120283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