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钢是否可以进行高频淬火啊?

楼主(2008-03-01):
A3钢是否可以进行高频淬火啊!请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理论上A3钢是可以进行高频淬火的,也能起到表面强化的效果。

但实际生产上,没有人会拿A3钢来进行高频淬火。

网友:
需要渗碳,然后高频淬火

网友A:
没见过A3拿去高频淬火的哦~
请问渗碳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A3拿去高频淬火的哦~
请问渗碳的作用是什么呢?

渗碳的作用是增加工件的含碳量以便于高频淬火!

网友B:
含碳量决定了A3高频淬火没有多大意义,除非先渗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含碳量决定了A3高频淬火没有多大意义,除非先渗碳

高频淬火是针对高碳钢吗?渗碳和高频淬火都是表面热处理的方法?在应用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D:
A3钢多不用来高频淬火,需要渗碳,然后高频淬火,成本高,倒不如买高碳钢加工然后高频淬火

网友E:
这个问题不敢下结论。原来见过中国一汽的一张老图纸——低碳钢(20#)就不需要渗碳的热处理,硬度还蛮高的。多方打听就是没有了解清楚。近年了机床导轨(灰铁)的超音频淬火,俺也一直没有完全弄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A3钢多不用来高频淬火,需要渗碳,然后高频淬火,成本高,倒不如买高碳钢加工然后高频淬火

A3钢为什么先渗碳后高频淬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频淬火是针对高碳钢吗?渗碳和高频淬火都是表面热处理的方法?在应用上有什么不同?

当然不是,当含碳量大于0.35%时就可以用高频淬火

网友(2008-04-20):
渗碳是为了提高低碳钢的表面含碳量,为以后的热处理做准备。另外,高频淬火是表面淬火的一种,处理后工件有较高的表面硬度,而心部还有较好的韧性。高频淬火的硬化层比中频淬火的硬化层浅。

网友:
低碳钢渗碳表淬后,其芯部韧性要比高碳表淬的好,所以有些零件是不能被高碳来取代的

网友:
那45钢不也可以进行淬火吗

网友:
话不是这样说,加工能力有限时,买高碳钢的加工困难比用低碳钢要大多了,所以很多小厂家都喜欢买低碳钢材再热处理渗碳。不过我做机械加工最讨厌加工的材料就是A3了,A3似乎含碳量低容易加工,但实际上由于这种钢材属于粗劣制造的产品,杂质非常之多,我宁愿加工45号钢,40CR都不愿加工A3。

引用 网友D:
A3钢多不用来高频淬火,需要渗碳,然后高频淬火,成本高,倒不如买高碳钢加工然后高频淬火

网友:
诸位好像对材料的常识有些欠缺。
A3钢是一种质量要求较低的材料,按国家标准,属甲类普通碳素钢。是一种只按其机械性能划分归类的钢材,只要是其抗拉强度不小于其要求数值(好像是22-24kg/平方毫米)的,哪怕是45钢和合金钢,都可以把它称为A3钢,打官司绝不会输。只不过A3钢在所有钢材中质量属于最低类型,价格也在最低位,没有人愿意做这种事罢了。
我国现行钢材标准从原苏联套用,在汉语拼音方案出来之前,最早A3牌号被称为“昂3”(昂为注音符号,没打出来)。我年轻时,本地俗语,如一件事或一个物不行,就会说“那个昂3东西”。
既然A3是这样一种材料,从热处理的要求说,其化学成分没有任何保证,那末楼主的问题就只能是一个答案:“不行”!
作为机械人,这应该是最基本的常识,诸位可以说是大大的不应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不敢下结论。原来见过中国一汽的一张老图纸——低碳钢(20#)就不需要渗碳的热处理,硬度还蛮高的。多方打听就是没有了解清楚。近年了机床导轨(灰铁)的超音频淬火,俺也一直没有完全弄清楚。

内燃机活塞销的传统工艺是用20钢渗碳热处理,以保证零件在高硬度表面内有足够韧性。20钢不经渗碳淬火而有高硬度,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

网友:
原来如此呀! 又了解了一些!

网友(2008-06-21):
A3钢含碳量低 而高频淬火主要适用于中碳钢或中碳合金钢 因此不大合适 但是如果先对A3钢进行渗碳使其表面的含碳量增加或许可以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一般的高频淬火工件的心部也是有要求的 不知道A3钢只进行表面渗碳能不能达到工件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含碳量决定了A3高频淬火没有多大意义,除非先渗碳

正解。这题目有点莫名其妙。

网友:
A3钢是碱性平炉冶炼的第三种强度等级的甲类钢,按力学性能供应,保证抗拉强度和延伸率。根据GB700-88的规定,Q235A级与A3钢相对应,其韧性和塑性较好,并有良好的热加工性能和焊接性能。一般在热轧状态下使用。该钢用途广泛,其轧制的型钢,钢筋、钢板、钢管等,可用于制造各种焊接构件、桥梁及一般不重要的机器零件,如螺栓、连杆、铆钉等。
对A3钢渗碳可以改善其表面硬度和工件耐磨性。表面淬火很少用到。

网友(2008-09-07):
回17

原来骂人"昴3"是这么来的

网友:
长见识了
是要多讨论讨论

网友F(2008-10-17):
A3钢(现在叫Q235)不管成份如何,只管机械性能的。如果不知道含量,如何控制硬度?但我觉得应该可以高频淬火,但性能未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A3钢(现在叫Q235)不管成份如何,只管机械性能的。如果不知道含量,如何控制硬度?但我觉得应该可以高频淬火,但性能未知。

呵呵,渗碳后高频淬火能做到,但没有用,心部机械性能太差了。
渗碳后淬火是可行的,增加硬度和耐磨,用在对机械性能要求不高,单件生产,应急,等场合。乙类钢,是控制化学成分的,可以渗碳淬火,要求高的用优质低碳钢或低碳合金钢。

网友:
一般中高碳钢适合做高频。

网友:
为什么非要把A3钢高频淬火?有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