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i出现410和411报警怎样处理

楼主(2008-03-01):
我们公司一台加工中心出现410和411报警,显示内容为:X轴 误差过大.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
你可以检查一下丝杠端的螺母有没有松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一下,再来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因找到了,步进电机的线焊点松动了.谢谢指点.

网友(2012-10-28):
我公司出现了410报警和你说的一样但是同时出现438报警X轴,softthermal(0vc)不知道怎么弄,请指点一下
谢谢了,还有你说的哪个焊点松了,我量着都挺正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