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接触的密封装置是如何实现密封的?---求教

楼主(2008-03-01):
不接触的密封装置是如何实现密封的,请各位前辈帮帮我,谢谢

网友:
工作中,在两个滑动表面之间应当有一层以只有几个介计的穿空隙,为了产生空隙,两个滑动表面应当彼此脱离接触.为了实现这一点,在一个环上制造了三维的槽,它保证了穿梭气的静力和动力发挥作用.在封严件处的压力差产生了空气静力效应,而旋转产生的穿空气效应.所形成的升力与封闭的力平衡,从而形成了1-5介宽的封严间隙.

楼主:
谢谢楼主,我是一名学生,对这些知识很需要

网友(2008-10-07):
干气密封和蜂窝密封好像都是非接触密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