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AUCTCAD中不能修改尺寸

楼主(2008-03-01):
大家好!小弟最近遇到一问题,在打开别人的图纸时为什么不能进行修改,尺寸修改命令不能用,有时可以,有时不能,是不是被设置了什么?请指教

网友:
还要看一下是不是关联标注,我以前也见到没有关联标注的图纸,尺寸、箭头都 是分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楼主把图纸发上来看看

网友:
可能是定义块

网友:
文字还是应该可以修改的吧,可能是炸开了吧

楼主:
各位,那尺寸根本就不能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