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圆柱体上的弧面上怎么打个孔啊

楼主(2008-03-01):
在圆柱体上的弧面上怎么打个孔啊。类似在弧面上画东西也应该是一样的方法吧。
刚学SW 没几天,试了好半天没弄出来。望高人指教!

网友:
找个或者建个基准平面,然后在平面上画草图打孔。

网友:
找个或创建一个基准面,然后在基准面上画出所需草图,再切除就可以,

网友:
在左边的栏目里选上基准面就行了,跟PRO-E一样,只是PRO-E的基准面是一直显示的

游客

网友(2012-07-06):
solidworks基准面也可以一直显示的!而这没什么区别!

网友(2008-06-26):
建基准面后在基准面上画草图,切除就可以了

网友(2012-07-01):
创建基准面

网友:
创建一个新的基准面就行了

网友:
画径向构造线(约束在端面上,且沿x,y或z轴线),以径向线和柱面交点为起点,画构造线与中心轴平行,约束孔中心点在此直线上

网友:
找个基准面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