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车故障需处理---求助

楼主(2008-03-01):
因本人没有修理过升降车,今天发现有些故障,请大家指点下:
现象:其中一个缸升到约一半时,上面的小孔喷油,并且出现颤抖、杂音,只是密封圈损坏了吗?
拆检需要更换什么部件?注意些什么?

网友:
不知道你描述的小孔是油缸上腔的进油口的底座还是什么位置,如果是喷油直接换组合垫或者是O型圈,在不漏油的状态下你排完油缸中的空气再开机试试,要注意的点是油缸必须在全缩状态,这个机子在不工作状态下更换.

楼主:
多谢。小孔在油缸的中上部,可能是排气用的吧?

网友:
升降机的油缸多为单作用缸,即油缸下腔进油,油缸杆上升,将油缸下腔的液压油通过换向阀泄油时,油缸杆靠自重(包括支撑物体)下降。

楼主的故障好像是油缸内的活塞油封损坏或油缸内壁磨损造成泄油。

网友:
应该是密封不好吧~
楼主可以逐个排除下

网友:
初步判断应该是油缸内泄导至.

楼主:
今天终于修理好了。果然内部高手比较多,原因确实如此:橡胶唇形密封圈过度磨损造成的!现在交流下:
因施工时间紧张,根本没有更换液压油,里面已经带水、发黑。
安装可是费劲了,现场条件不好,自制一个方框,把活塞和油缸立放在里面,缓慢用液压千斤顶,还有一个
小技巧:在活塞环外面包裹一层薄铜皮,越过丝扣和导向环部位,先一定要慢!呵呵,经验之谈,我就在安装
时损坏一个密封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