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配合时,两个新做的基准面如何重合起来?

楼主(2008-03-01):
请教高手:
小弟现在做装配图的时候,两个零件都做了各自的基准面,
配合时,如何才能让这两个基准面重合起来呢?
谢谢!

网友:
选择配合,然后选中两个基准面,重合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点!可是,我怎么点选时老实说需要两个中必须要一个实体才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