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机出现点焊主要有哪些因素?

楼主(2008-03-01):
我公司现有一台埋伏焊机,焊机用的是STARMATIC 1003/1303DC,在焊接折弯后的钢管时,有些地方出现点焊现象,有些地方又焊接正常,请问各位有哪些因素会产生这种现象? 谢谢!

网友:
我考虑主要有以下几点:
1、焊机移动不均匀,也就是焊机的驱动系统不太稳定;
2、送丝机的转速不稳定,或机头送丝控制部分出现故障。

网友:
对,驱动和送丝会产生这个原因的

网友:
另外,是否可以看看焊丝的表面状态,是否是焊丝本身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出在线路板和各参数的设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