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钢件发蓝的一些疑问---请教

楼主(2008-03-02):
钢件发蓝算是表面处理技术中比较简单的一种处理方法了,可是我在处理发蓝槽液时遇到了一些问题,想不通,现在请教一下各位。在分析槽液时,氢氧化钠(500)和亚硝酸钠(195)含量均偏低,规定值与行标一致,氢氧化钠为650-750,亚硝酸钠为200-250,但是干出来的零件各方面都符合检验要求,颜色很黑,在我添加完药品后,化验:氢氧化钠(670)与亚硝酸钠(210)均合格,可是却怎么也无法干出很好的零件了,干出来的试片颜色不黑,且有的发红褐色,有的发绿色,真是不明白!!!试片为45号钢,温度:142,时间30min

网友:
我接触到的发黑处理时,红褐色和绿色不会同时出现。除非是混钢才有可能。
红褐色出现时,溶液浓度偏高。
绿色出现时,溶液浓度偏低。
书本上的东西不是万能的,要根据钢材的特性来配比溶液浓度,同为45#钢,如果是两个厂家生产的话,溶液浓度肯定需要调整。

网友:
沸点是142度?中碳钢这个温度应该没问题的,加点水试试

网友:
会不会i是其他的细节原因呢
比如去锈、去油、和清洗环节做的不够

网友:
老大,都什么年代了,还在自己配啊,现在成品染黑剂都那么便宜了,你在自己给自己出难题,使用成品染黑剂轻松,基本不用管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