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柱带式台车的滚柱带铸钢轨道架---请教

楼主(2008-03-02):
file:///E:/1.bmp       各位老师,我现在刚刚从事工业炉窑的设计工作,缺乏经验。
请教
大型加热炉(载荷100t)滚柱带式台车的滚柱带铸钢轨道架的截面形式(分上部承托纵梁和下部轨道)和计算依据,下部轨道用什么方法埋设在地下。
虚心向大家学习,真诚感谢指引和帮助者。

网友:
对这不是很熟
建议去查一些相关手册

楼主:
问题附图

对以上提出问题的附图,是铸钢的整块轨道板,在手册上查不到。

网友:
为什么不用钢轨组合焊接呢,自制铸钢轨道板成本高而且损坏后更换不方便,安装难度也比较大。

楼主:
轨道表面处理提问

请问这种铸钢轨道在台车载重200t的时候采用什么热处理好,达到什么数值,谢谢。(材质ZG55)

楼主:
没办法,用户要求用铸钢轨道

网友(2008-04-08):
用铸钢的话表面淬火一下就行,硬度50左右就行,或者调质后表面淬火,淬透深度1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