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硬度HRC55以上的材料用什么刀具好?

楼主(2008-03-02):
车床加工硬度HRC55以上的材料用什么刀具好?有具体厂家的最好!谢谢

网友:
ys8的就可以了
+ X1 y% g4 v7 y。厂家吗都可以!正规的就好

网友:
CBN的陶瓷的都比较好用的!

网友(2012-02-11):
车什么材料啊~基体别太脆,然后涂层整好点

网友:
就用陶瓷或CBN刀片呀,不过这种刀片比较适合精加工。

网友:
很多大厂都有 加工这些类型 的刀具

网友:
我用陶瓷刀片,车过数控内孔铣刀杆

网友:
5L,人家热处理之前肯定粗车过了,热处理后当然只要精车咯。

网友:
建议用PCBN立方氮化硼的刀片

网友:
你的设备加工这个产品时的最高线速度大概在多少。如果只有三五十米每分钟的话推荐用陶瓷刀片,如果能超过七八十米每分钟的话推荐CBN刀片。(就是你的工件如果很大,加工时线速度不高就用陶瓷的,反之工件不大,线速度够就用CBN的)

网友:
住友CBN可以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Q:1051859349

网友:
CBN的陶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