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XA做动画---请教

楼主(2008-03-02):
用CAXA做动画时,如何控制零件的先后动作?
我做的动画四个零件同时移动,看不出先后的顺序。

网友:
要工具栏击右键,下拉菜单中点击:打开动画编辑器。把时间条错开就行了。

网友(2008-04-23):
好象是个鼓风机!!循环式的烘箱里面的鼓风机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差不多的,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你是做烘箱这行的??
我也是,

网友(2008-07-22):
学习
是不是实体设计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