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程序格式是否有误?---请教

楼主(2008-03-02):
加工4个孔,均在同一圆周上,圆周半径为25,孔的分布角度(与X轴的夹角)分别为20度,90度,130度,278度(孔的直径等其他信息忽略)。
我编的程序如下:
O0001;
。。。。。。
。。。。。。
。。。。。。
。。
。。
G16G90G99G83X25Y20R5Q5F100;
X25Y90;
X25Y130;
G98X25Y278;
G0G15G28Z0;
。。。。
M30;

网友:
G16
G15我怎么没有用过,
有必要用?
 你老大哥,用UG等三维定位的CAD一看就知道你错哪儿了

楼主:
晕!!这里就是用手动编程。我也没辄啊,只能适应环境!!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不过第一次自己注意一点

楼主:
只能这样啦,现在是如履薄冰啊!!

网友:
最后一孔何必要用G98呢,反正最后一个了,Z轴直接上去了,还有第一个用可X,后面就不需要再用了.

网友:
有些习惯不很好
你看这样如何?
G16                               方便你确认使用了极坐标
G83G90G99X25Y20R5Q5F100;       G83在第一位,很容易分辨出钻孔开始
X25Y90;
X25Y130;
G98X25Y278;
G80                          加G80方便分析钻孔结束位置
G15                         理由同上
G28Z0;
。。。。
M30;
你的程序没什么不对,就是看起来费劲,G80的省略,也容易为修改程序埋下隐患.而且长时间不用的话,自己修改都容易看错.

楼主(2008-04-04):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第一次做数铣,各位前辈的指点令晚辈不胜感激!!

网友B:
在固定循环后要加取消此循环不然系统会一直默认下去

网友:
应该是用的极坐标编程吧
那么 后两个 X25 是不是可以省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固定循环后要加取消此循环不然系统会一直默认下去

有G0或G1也可以,他们的出现也可以取消钻孔循环,在程序上是没问题的
问题是,不加G80会给读程序带来困难,容易出错
所以,这是一个不好的偷懒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