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锈钢管道输送碳黑---请教

楼主(2008-03-02):
向反应炉内加碳黑,用的是将碳黑放入不锈钢仓内通过大约10mm直径的不锈钢管道输送
最近频繁出现堵塞现象,希望前辈们,给点可能出现现象的意见

网友:
有很多原因会导致堵塞。比如, 粉末的流动性与内部不同粒径混合比例有关,再如炭黑可能与钢管反应引起表面粗糙而流动不畅。LZ最好先检查是不是换了不同规格的炭黑或者是不是温度太高反应了。

网友:
可以在不锈钢管外面向输送方向加压缩空气吹风装置,如果管路太长,可以隔一段加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碳黑的规格关系不大
不锈钢管能和碳黑反应么?

网友:
红帆船大侠的建议很好!

堵塞的应该多在弯头地方吧?10mm的管子蛮细的,弯头是不是直径小了?换成大月弯会不会有改善?

网友:
不锈钢和炭黑一般不会反应,但在温度较高的情况下有可能。C在400度以下比较稳定。

网友(2008-10-19):
碳黑输送系统

我单位用的碳黑输送管路是铝合金材料管路里面是胶衬,经常发生堵塞特地请教各位大侠,谢谢了.另能不能弄点关于气力输送方面的原理方面的说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