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常用的塑料怎么区分?

楼主(2008-03-03):
请教常用的塑料怎么区分,
ABS
PP
PE
聚甲醛
尼龙

网友:
这个需要经验的积累,有的外观就能分别,象你说的这几种外观之间基本都有一些差别,还有燃烧鉴别法,这本版有这方面的资料,你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2008-11-12):
在机械设备上面的塑料,我们一般使用工程塑料级别的,代替金属等材料:如下分类
一般工程塑料:
尼龙(PA)-NYLATRON,ERTALON:耐磨,高强度,但是吸水易变形,潮湿环境下建议不用来加工精密零件
聚甲醛(POM)-ERTACETAL:强度刚度好,吸水不变形,相对尺寸稳定,可以用来做精密零件,但是没有尼龙耐磨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PET)-ERTALYTE:综合PA和POM的耐磨和不吸水的共同特性,并且更优胜之
聚碳酸酯(PC):透明,抗冲击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HMW-PE)-TIVAR:抗冲击,耐磨,偏软,受热相对易变形

高级工程塑料级别:
PEEK-ketron
PPS-techtron
PAI-torlon
PBI-celazole
PEI
PPSU
PSU
PVDF,PTFE等含氟系列的塑料-symilit

另外,根据不同的需求,还有抗静电系列的产品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还是要在工作中注意积累经验,丰富知识。

网友:
常用塑胶的一般物性

常用塑胶的一般物性
俗称\简称        比重        融溶指数g/10min        收缩率(%)        切口冲击强度        拉伸强度        用途        外观        易燃度        热反应        气味        火焰
硬胶GPPS        1.04-1.09                0.2-0.8        0.35-0.45        5200-7500        文具.日用品.        透明.脆性.易成形        容易        熔化.有熔液.熔液可燃烧        苯乙烯单体味        清晰蓝色火焰.无烟

                                                灯置.仪器设置.玩具
不碎胶HIPS        1.14-1.10                0.2-0.8        0.95-7.00        1900-6200        日用品.电器零件.玩具        白色.延性.易成形        容易        软化.通常没有熔液.        味如生果        蓝色火焰.黄顶.

                                                                        少许烧焦迹象                火焰喷出
超不碎胶ABS        1.01-1.08                0.4-0.9        1.40-12.00        3300-8000        玩具.家私.运动用品.        黄白色.延性.易成形        容易        软化.有熔液.烧焦        独特、杂味        黄色火焰.黑烟

                                                日用品.把手.齿轮
透明大力胶AS(SAN)        1.06-1.10                0.2-0.7        0.40-0.60        10000-11900        日用器皿.食具.表面.        透明.易成形        容易        熔化.有熔液.熔液继续燃烧        醋酸、糖烧焦味        深黄色火焰.

                                                家庭电器用品.装饰品                                        浓黑乌烟
软胶(筒料)LDPE        0.89-0.93                1.5-5.0                1200-4550        包装胶袋.玩具.胶瓶.        半透明.延性.易成形        容易        熔化.有熔液.熔液继续燃烧        石蜡燃烧味        深黄色火焰.

                                                胶花.电表                                        边蓝.少许黑烟
硬性软胶HDPE        0.94-0.98                1.5-4.0        0.40-4.00        3200-4500        包装胶袋.水桶.玩具.        白色.延性.易成形        容易        塑料全面燃烧        石蜡燃烧味        白色火焰.猛烈

                                                电表.建材
株皮胶 EVA        0.93-0.95                0.7-3.5                2200-4000        鞋底.包装胶莫.板片.日用品        透明.易成形        容易        熔化.有熔液.熔液继续燃烧        清新        蓝色火焰.黄顶.

                                                .通管.吹氧玩具制品                                        发光.少许黑烟
百折胶 PP        0.85-0.92                1.0-2.5        0.40-1.20        4500-6000        包装胶袋.冼衣机部件.        半透明.易成形        容易        烧焦        石油味        黄色火焰.

                                                                                        喷出黑烟
软胶 PVC        1.19-1.35                1.0-5.0                1500-3500        软管.硬管.软板.硬板.        可透明.易成形        困难        熔化.有熔液.熔液继续燃烧        糖烧焦、刺激性酸味        黄色火焰.

                                                电系.人造革.地板.窗框                                        蓝顶及蓝边
硬胶 PVC        1.38-1.41                0.2-0.6        0.40-22.00        5900-7500                脆性.可透明        困难        熔化.有气泡.溶液燃烧.烧焦        燃烧石味        橙黄色火焰.

                                                                                        蓝边.轻微黑烟
尼龙单6 PA-6        1.12-1.15                0.3-1.5        0.60-3.00        6000-24000        轴承齿轮.油管.容器.        白色.延性.易成形        中等        严重爆裂.烧焦.涨大        烧焦羊毛、指甲味        浅黄色火焰

                                                日用品
尼龙6  PA-66        1.13-1.16                0.7-1.8        0.55-2.10        11000-13700        硬板配件.齿轮.        白色.延性.易成形        中等        清晰熔化.喷出火焰.        烧焦羊毛、指甲味        蓝色火焰.

                                                电器装置薄膜.                        溶液燃烧                黄顶
亚加力 PMMA        1.16-1.20                0.2-0.8        0.33-0.60        7000-11000        装饰品.文具.装面.        透明.易成形        容易        软化.喷出火焰.烧焦.分解        花果、蔬菜腐烂味        黄色火焰.

                                                仪器表外壳.灯置.广告牌                                        少许黑烟.发光
防弹胶 PC        1.20-1.22                0.5-0.8        14.00-16.00        9000-10000        凌版.仪器.电讯器材.        透明.易成形        困难        软化.烧焦        浓烈的石        黄色火焰.

                                                防弹玻璃.                                        蓝底边.有黑烟
赛钢POM        1.41-1.43                1.5-3.5        0.80-2.30        9200-10200        轴承轴套.齿轮.泵机.        白色.延性.易成形        中等        软化.没有熔液继续燃烧        强烈刺激性鱼腥臭味        黄色火焰.

                                                电器.弹簧                                        浓密黑烟.空气中有碳
PET        1.29-1.41                2.0-2.5        0.25-0.70        7000-10500        汽水胶瓶.齿轮.录音带.        透明.易成形        中等        熔化.有熔液.        独特        黄色火焰.有黑烟

                                                磁带.相机菲林轴承                        熔液会燃烧.涨大
PBT        1.30-1.38                0.9-2.2        0.70-1.00        7800-8600        电器配件.机版配件.螺母.        半透明.延性        中等        软化.喷出火焰.烧焦.分解        燃烧煤        黄色火焰.黑烟.

                                                划门.防护棉置                                        稳定地燃烧
酸性胶 CA        1.25-1.35                0.2-0.7        1.00-7.80        1900-9000        家用器皿.工具手柄.容器.        透明.延性        容易        熔化.涨大.有熔液        燃烧石味        蓝色火焰.黄顶

                                                眼镜框.文具.装饰品
PPO        1.04-1.10                0.5-0.8        4.00-6.00        7800-9600        机版配件.电器外壳        褐色.电气特色        中等        软化.有气泡        清新石味        橙黄色火焰.

                                                                                        浓密黑烟.空气中有碳
PPS        1.28-1.32                0.6-0.8        0.10-0.50        9000-10000        受温配件.受温外壳        黑色.高温科        中等        软化.烧焦.分解        刺鼻的硫磺        蓝色火焰.黄顶.

                                                                                        少许白烟

网友(2009-01-06):
真心真意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