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六角孔底部圆滑过渡,怎么画啊?

楼主(2008-03-03):
如附件照片,内六角孔底部圆滑过渡的地方
在solidworks中应该怎么画?
请大侠们指点指点啊!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没有回复!
我现在知道了,
用放样切除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先在竖面画成契形切除,然后在顶面画内六角进行切除,切除深度到契形竖直深度.注意契形宽度是内六角的外接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注意契形宽度是内六角的外接圆”?
请问楼上,我对这种说法有点疑问,能否可以解释一二!
因我初学,请大侠多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2009-04-06):
回复 网友C:
这样做,你满意吗?

网友(2022-05-20):
一般来说不需要搞这么细,标准件用插件生成;当然你为了学建模,是另外一回事,
下面是我搜到的图片,你的图看不清,我建的模型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