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样板检测模板---请教

楼主(2008-03-03):
我买了一块立铣的粗糙度检测模板,本来还想买车床的,但是一直无货,不知立铣的这个检测模板是否可以代替车床的呢?
如果要求不是特别高,大概对照一下是否可以呢?

谢谢!

网友:
应该不合适,因为加工方法不一样加工痕迹也不一样。
“本来还想买车床的,但是一直无货”是很正常的现象,你买到的立铣的粗糙度检测模板很有可能是商家的存货,单独的样板生产厂家一般都要一定的批量才生产,通常情况下整套的才有库存。干脆你买一整套算了,价格当然贵了点
我给很多用户都建议一个土办法,自己加工,然后用仪器测一下具体数值大概比对 ,要求不高就这样,不用买了

楼主:
本来我是订购一块,商家也同意进一套回来,卖给我一块,但没想到的是,由于没有交待下面的人,结果就被其他人先买走了,没办法。
我也很理解他们,也不可能要他们再进一套,卖给我一件。唉

网友:
很简单啊,要一块或者一小组的人远远多于要整套的呵呵呵呵。那就自己用车床加工几个不同程度的表面,然后用仪器检测一下,凑或者用吧,反正你要求不高

网友A:
最好还是不要使用样板,浪费 MONEY,还不如买一台多功能的表面粗糙度仪 哈雷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不要使用样板,浪费 MONEY,还不如买一台多功能的表面粗糙度仪 哈雷老板

谢谢!
您说的这个“多功能的表面粗糙度仪”会不会很贵呀?

网友A:
大概有几千到几万吧,看具体品牌型号了。从企业长远考虑嘛。反正我发现绝多数企业买的样板都是摆设。

楼主:
谢谢!
因为我不是学机械加工的,对这些都不懂,我对粗糙度的实际情况也只是停留在文字上面的描述,到底是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所以才想买个样板回来看看,顺便也可以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有几千到几万吧,看具体品牌型号了。从企业长远考虑嘛。反正我发现绝多数企业买的样板都是摆设。

我们公司的样板也成摆设了,还是买个粗糙度仪的好。

楼主:
上网搜索了一下价格,都在6000元以上,太贵了。
我要求粗糙度高也是为了美观而已,没有实质性的用途,至少目前还舍不得买这么贵的仪器。

谢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2012-08-15):
从头看到尾,还是不知道您是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网友:
{:soso__10381879751029959303_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