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莱圈密封的活塞间隙---请教

楼主(2008-03-03):
本人设计遇到问题不明白:
格莱圈密封的活塞和缸内径间隙0-10MPa时取F0.9~1.7,
如果不按照此间隙设计,往小了设计好不好

网友:
我们 一般都是取f9/H8的间隙,效果不错。没发现什么问题。
不过要求缸筒的光洁度要0.8

网友:
格莱圈要和导向圈一起使用,导向圈外径与缸筒的配合采用f8/H8。因此活塞外径与缸筒内壁不接触,较缸筒内径小0.9~1.7是合适的。间隙往小设计不必要也不应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感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