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的电机上标功率和转速,可以算出泵的扬程么?

楼主(2008-03-03):
我以前没接触过泵,泵的电机上面一般标功率和转速,根据这个和管径可以算出泵的扬程和其它东西吗?谢谢那位老大,给个答案。谢谢俄

网友:
电机上面一般标功率和转速,可以计算出扭矩
然后算出泵的扬程和流量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的啊,同样的一个电机,配套的一个泵可,其配的叶轮类型不同,叶轮直径大小不一样,进出口管径不一样其流量和扬程有很大的差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肯定不行。
同样一个电机,可以配不同规格的水泵,但功率可以是一样的。
以前水泵为例,同样是7.5kw的电机,既可以配20-78(流量28M3/h,扬程78M)的水泵,也可以配25-65泵、32-48泵、50-36泵等。
但反过来,只要知道水泵的规格,就可以计算出电机的功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谢谢楼上!

网友(2008-04-10):
查查手册吧,应该是无法对应的。

网友:
只要泵允许的最大功率在电机的额定功率就行了,也不要选太大的电机功率,毕竟在提倡节能减排嘛!

网友:
应该反过来考虑这个问题!

先要确定工作场所需求,比如:需要多少液态介质、多少扬程、欲安装位置与吸液最低位置(负扬程)来选泵。再根据所选泵的配用功率来选电机。
   选电机时还要考虑介质密度(通常为水1)增加的负荷、与泵的转数相对应、与泵底座相对应(中心高)、留有功率余量(如果功率相等要选大一级)、现场是否防爆场所(要配防爆电机)。经这样全面考虑以后才能不留后遗症。

网友(2008-06-20):
功率、转速、扭矩三者之间的关系

利用功率和转速如何计算扭矩,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