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用什么量具测量?

楼主(2008-03-03):
本单位 量具较少  这个SR20图纸给的是+/-0.02公差和+/-0.1公差两种
请教各位出个主意  谢谢 !顺便问下各位  测量球孔有何高策

网友:
+—0.1内径量表或者+/-0.02拿个轴承试试

网友:
简单的办法是使用内径指示表多测量几个位置

应该还需要评定轮廓度

网友:
内径量表能测量直径方向 可是轮廓该如何测量呢
继续求教

网友:
三次元好像有轮廓度可以测量。不过更加简便的方法是找样板对下,0.1的估计可以看得到,0.02就难办了。看楼下高手的了。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好几年了,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也是我的一块心病;今天又给勾引起来了,伤痛啊!虽然轮廓仪可以解决,单那并不适合现场使用 ,而且效率很低;目前我一直在调查国外在这方面的进展,也没有什么新的发现,那今天大家旧一块在共同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吧,方法肯定会有的,只是我们还没想到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62565本单位 量具较少  这个SR20图纸给的是+/-0.02公差和+/-0.1公差两种
请教各位出个主意  谢谢 !顺便问下各位  测量球孔有何高策
+/-0.02应该是大径的公差,+/-0.1应该是SR20的公差,这有点象轴承外圈,特别是万向轴承

网友:
大径的公差可以直接用内径规限好位置直接测量,不用担心弧度造成的影响,那是高阶误差,不用理会就是了;而且对于2个球冠来讲,本身旧互相补偿了,能很好的降低倾斜位置偏差影响的;关键是SR20的测量,就不好控制了,本身作用面旧很小,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