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拉缸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03):
我们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活塞杆表面有一道道纵向的沟痕,用手触摸可以感觉到,但是不会漏油。
     我们的产品是属于压机类油缸(200T)
 油缸的主要参数                         密封件配置
   缸径  250                                                   活塞部分      派克 U型圈+聚甲醛导向带
  杆径   240
  行程   200                                                    杆用密封:  宝色斯特封(前)+派克 U型圈+聚甲醛导向带+防尘圈(DA17
   压力:25MPa
  频率:6/min
  温度: 50*C

网友:
活塞杆有无发蓝?公差要求?密封件的磨损情况?最好提供活塞的情况。有时活塞安装不当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我们的设备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从这些情况反应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1.厂家在装配油缸的时候没有清理干净,残留有铁宵杂质什么的在里面.(我们上次有条油缸在使用半年左右出现严重拉伤,后拆开发现导向套的尘封里面夹着有一卷车床车宵留下的铁宵足有10X50这么大.从面面不可能掉进去这么大的铁宵,缸筒里面跑过去也不可能,因为YX封和格莱圈都完好.别无选择)
2系统布管时没有严密把关.残留有铁铁宵沫什么的.
3油液长时间没有更换,太赃或老化产生油泥附着在导向套跟活塞上(因为油缸朝下,导向套在下方).在系统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杂质都附着在上面很容易拉伤活塞杆.

网友:
如果是活塞杆一部分或一半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是导向套的导向带槽跟活塞的导向带槽不同心,跳动比较大,
如果一圈都有的话就可能是有铁屑等杂物进倒导向套里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活塞和活塞杆是采用整体结构,配合公差要求是f7/H8。
活塞杆没有发蓝处理过,请问发蓝处理后有什么优点?
密封件也没有什么破损的地方!
谢谢大家的关心!!

楼主:
我们起先也是怀疑是油液和外部污染问题,但是我们做过实验用新的液压油试机的时候这种现象也有。

网友(2008-05-12):
拉缸问题

是否是两个油缸?若等速同步方案精度不高,负载不同油缸,伸出速度不同,油缸卡住也会拉缸。

网友:
解决液压设备拉伤\划痕的专用设备

如果大家液压设备遇到拉伤\磨损\硌伤\划痕,油缸微裂纹等表面缺陷情况,可以咨询下我们!

NESD金属表面强化修复仪,专业解决各种金属表面缺陷的利器.

乐山卓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高学平
电话:0833-2631723   13320928298

网友:
配合表面的硬度差与外界或内部硬质杂质卡在油封处的可能较大,如达到一定程度需进行修理

网友:
导向套的选用是否合乎标准,导向套槽是否过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