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黑会影响行位公差吗

楼主(2008-03-03):
单位拿出去发黑的零件总有行位公差发生变化的情况
在发黑前都经过三坐标检测合格的行位公差,发黑后就经常发现有超差的现象
难道发黑会影响?请大家帮忙分析原因(零件材料为TC4铸件)

网友:
我想这应该多少都会有的,任何的处理都会多少改变材料的金相组织,何况发黑也是要加热的啊!

网友:
可以试试常温发黑,不过只是温度低了40℃左右,还有价格高。

网友A:
发黑是不会影响其形位公差的,温度144度,对铸铁材料来说,一般淬火回火后200度以下是不做管控的,有一种可能是你的供应商给你做的不是发黑处理,获得外观黑色的方法很多,估计给你做的是用国产盐的氮化处理,氧化后的外观也是黑色的,其比碱性发黑耐蚀性能好,但易发生尺寸变化!氮化在580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黑是不会影响其形位公差的,温度144度,对铸铁材料来说,一般淬火回火后200度以下是不做管控的,有一种可能是你的供应商给你做的不是发黑处理,获得外观黑色的方法很多,估计给你做的是用国产盐的氮化处理,氧化后 ...

意见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黑是不会影响其形位公差的,温度144度,对铸铁材料来说,一般淬火回火后200度以下是不做管控的,有一种可能是你的供应商给你做的不是发黑处理,获得外观黑色的方法很多,估计给你做的是用国产盐的氮化处理,氧化后 ...

 这个不太可能  因为是军工产品(上天的),  任何厂家都不敢这么做的,而且是有发黑的合格证的,再说一下:材料是钛合金的铸件

网友:
钛合金的阳极氧化着色?这个应该是有公差的

网友:
氮化?它的价格比发黑高多了哦。厂家怎么会选择氮化代替发黑呢。

氮化:8-15元每kg
发黑:3-5元每kg

网友(2008-04-15):
一般来说都会发生形状变化的,
氮化?氮化的话,一般变形也很严重的吧

网友:
我这里也碰到过发黑尺寸变小的情况,那时因为发黑时在类似盐酸的药剂中浸泡的缘故,不知楼主是否和我这里的情况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