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大通径低压溢流阀

楼主(2008-03-04):
请问各位:国内哪个厂家生产大通径低压溢流阀------流量:约1000L/min-2000L/min,控制压力:0.3-1MPa
哪位知道一定告诉我,谢谢

网友:
这么大流量得用插装阀吧。

网友:
这么大流量的溢流阀且工作压力又很低,我还未见过。

楼主可以用个大通径的电动阀门,压力传感器检测压力PLC控制电动阀门的启闭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
插装阀一般用于高压,用在这里可能会有较高的成本。
电动阀门倒是一个办法,但是不知道这种阀门密封性能和控制的可靠性如何,会不会造成压力控制误差较大或者响应速度比较慢的可能,请指教!

网友:
流量确实太大了,这不是一般通径的阀所能用的.你用那么大的溢流阀干什么?我觉得你的系统设计可能有问题.我们工艺润滑系统流量有8000l/min的,压力相同,溢流阀用个DN200就够了.

网友:
真是大开眼界!!

真是大开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