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时(吋)牙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3-04):
求助 1.在一本书里看到‘每时牙数’是什么意思呀?   希望高手解答
         2. 再问个问题什么是英制螺纹 什么是供职螺纹呀? 两者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
应该是每英寸牙数吧?好象是英制螺纹螺距的表示方法,因为换算成毫米的话是小数,且是近似值,不易检查。普通螺纹牙形角60度,英制螺纹牙形角55度。

网友:
楼主的表达也太……
还好这里都是同行的,要不还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其实有时候不懂的除了询问之外,自己可以多查查手册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英制是一英寸(24.5厘米)内有多少牙来定螺距的,一般是55度角。公制是两牙尖的间距是多少MM来定的螺距,一般是60度角。

英制螺纹外径是以英寸为单位,(每英寸等于25.4毫米)如3/16,5/8,1/4,1/2,等等所以用公制卡尺量外径读数常带不规则的小数。

英制螺距是用每英寸含多少个牙表示。把卡尺定在25.4毫米,把一个尺尖对齐螺纹牙尖,另一个尺尖如对齐螺纹牙尖就是英制螺纹,如对不齐螺纹牙尖应该是公制螺纹。

公制螺纹外径是以毫米为单位,如6,8,10,12,18,20毫米等等,螺距也是以毫米为单位,如0.5,0.75,1,1.5,2,3,等。
用英寸为单位规定螺纹规格的为英制螺纹,如:G1"。 用公制单位毫米规定螺纹规格的为公制螺纹。如:M30。

网友C:
美制螺纹也是以一英寸多少牙来表示螺距,但是螺纹角是60度的。

网友:
每寸牙数,就是在一英寸里有多少牙(25.4mm里面的牙数)
不同的螺纹有不同的牙型角UNC,NPT 之类的是60度,  公制的好像也是60度
英国的惠氏螺纹是55度角
英制的是以每寸的牙数来表示, 公制的是以M  来表示(M8 就是名义尺寸是8mm的螺纹)

网友:
英制的是以每寸的牙数来表示, 公制的是以M  来表示(M8 就是名义 ...

不好意思,你把直径和螺距搞混了.

楼主:
谢谢 大家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美制螺纹也是以一英寸多少牙来表示螺距,但是螺纹角是60度的。

这个还真没接触过,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测量时把尺定到25.4   mm  看有多少个螺距;
注意:有时螺栓很短,不够1英寸  ,就要把尺调到25.4的1/2或1/4  ,比如调到12.7,这时牙数可能就不是整数,然后再乘以相应倍数,算回去  ,得到1英寸几个牙。

网友(2008-04-14):

测量的时候还可以用牙规来测,牙规上有对应的数可读出

网友:
火焰回答的很清楚了!呵呵!当然美制牙螺纹牙也是60度的,也是经一英寸多少牙来表示的,这里要注意区分。直牙里有UNF、UNC   、UNEF 等等,而锥牙里NPT、NPTC、NPTF 等等,其中NPT美制牙和英制的PT牙很想象,锥度都是1:16,同一规格的通常每英寸只相差一个牙!

网友(2008-05-15):
用直牙和錐牙來區分好像不太好,应該用它的使用性質來區分較為恰當。
如:一般緊固件用螺纹(M,W,UNC,UNF,UNEF...等)
       管用螺纹(PF,G,PS,Rp,PT,Rc,NPT,NPS......等)

网友(2008-07-05):
这个本来知道的,但火焰兄的解释很好

网友(2009-03-21):
4楼讲的很详细

网友(2009-08-04):
感谢大家的参考,请问有系统介绍的资料吗

网友:
以往虽了解,但不深!

网友(2014-10-19):
引用 网友A:
英制是一英寸(24.5厘米)内有多少牙来定螺距的,一般是55度角。公制是两牙尖的间距是多少MM来定的螺距,一般是 ...

一英寸是25.4毫米,指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