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检测跳动---请教

楼主(2008-03-04):
各位大虾,我是新手。我想问一下用三坐标检测跳动时测针运动轨迹是不是要按定义来作无轴向移动滚动?如果是,那怎么保证测针轨迹?还有测圆时投影平面如何选取,全跳动如何测?谢谢!

网友:
用3次元检测跳动、同轴这类形状位置参数,还不如找个千分表或百分表配合磁力表架和2个抛光过的螺钉头检的准,干啥活用啥料,别乱来啊;合适才是对的;再好的三坐标在这里也只能算是鸟玩意;请注意,原始武器往往最直接最好用,关键是你本人要灵活运用

楼主:
这个我也知道,可工程师要测,再说用传统的方法要心轴.直径500MM左右的孔量还是比较麻烦

网友:
在三坐标上,是否可以用垂直度和同轴度的概念来替换轴向跳动和径向跳动。在此也想和大家探讨一下。可以在所测得端面生成一个圆,然后按平面测量,这样可以得到这个端面与轴线的垂直度,用这个垂直度来代替轴向跳动。然后在轴上生成一个圆或圆柱,来评价这个圆或圆柱对于该轴线的同心度和同轴度,来代替径向跳动。

网友:
记得社区里面有三坐标测量两孔同心度的讨论,可以看看。评定方法很重要,牵涉到轴线的延伸,误差的放大

网友:
为什么要替代?直接不可测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