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在已完成的模型上如何精确定位一个点?

楼主(2008-03-04):
那位能够告诉我PRO-E中,在已完成的模型上如何精确定位一个点,以便继续创建其他结构。
谢谢!

网友:
说的不是很详细。建议你自己先建一个坐标系,然后在这个坐标系中,给出X、Y、Z三个方向的坐标值,来确定点的位置,

楼主:
先谢谢紫珍珠,我对pro-e不太熟,我的意思是说,若完成一个设计,必须先一步一步地来,比如:先完成了整个设计的一部分,接下来要在此基础上继续来做下一步,这时需在第一部分上精确找点,回头我在用你的办法试试。

网友:
如果你会画一个点的话,应该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在左边的工具栏上的图标,按提示操作很简单的

网友:
PROE的绘图原则是要选取参照,你所选的点是草绘部分的起点还是单纯的点啊。如果是草绘的起点那你只要选了那个点所在的面为参照就好了,用尺寸约束它的值就能修改它的坐标了啊。

网友:
看你如何选择设计方法
如果先把一个个零件模型建好再装配的话
就不用这么麻烦,但是装配你还是要知道装配关系
如果是TOP-DOWN设计方法
那你就要事先把各零件的相互关系建立好
直接做顶层的装配设计
但是有一个缺点,父零件的参照变更
子零件的参考也跟着变
说起来有点复杂,哈哈
关键的还是要找参考,不管那种方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刚刚起步,问的问题可能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