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跳动不稳定,如何解决?

楼主(2008-03-04):
端面跳动要求小于等于0.015
设备:台中精机数控车
装夹方式:一夹一顶(尾部回转顶尖)、中心架
轴长度850
目前跳动不稳定,跳动有超差的,求解决方案

楼主:
端面跳动不稳定

网友:
中心架的调整是个大问题,还有工艺安排的问题

网友:
关键是尾座要调整和主轴同心,顶尖换成死顶尖!

网友:
精修顶尖孔,检查主轴端跳是否合格;顶尖顶紧力度要合适,同时使用质量好的顶尖;

网友:
是径向跳动,还是端面跳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装夹方式:一夹一顶(尾部回转顶尖)、中心架
此装夹方式不妥,造成过定位,建议取消中心架,并改用固定顶针.

网友:
先用双顶针试一下看看两个顶点有没有跳动?
如无跳动最好后双顶方式加工,
尾部的回转顶尖也很容易引起跳动,只适合于粗车,
精车一定要用死顶尖.
中心架?此轴用不着的,1000mm以上才考虑

网友:
精车一定要用死顶尖.取消中心架

楼主:
此工序前已经用研磨顶尖修过中心孔

网友:
加工用的机床精度能保证吗?

楼主:
取消中心架,仍然跳动不稳定

网友:
解决方案1.取消一夹一顶方案,改用两顶尖顶工件.
2.取消活顶尖顶工件,改用死顶尖.
3.校准机床主轴跳动.
4.你加工工件是否对称,平衡,是否是规则工件

楼主:
凸轮轴加工
不对称

网友:
检查中心孔的精度及轴的跳动是不是在规定的范围内

网友:
问题可能是你的工件不是规则工件,平衡如果没有校好,同时又是用的活顶针,容易造成跳动,

网友:
不使用架  检查一下顶尖的精度   如果用死顶尖的话一顶要注意一下顶尖顶活的力度  如果工件的精度很高的话建议用双顶尖   能不能问问工件直径是多少  使的什么测量方法?

网友:
工件多少粗都不知道,怎么判断?850是长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凸轮轴加工
不对称

凸轮轴加工,你这样的跳动,在冰雪钱斑竹的工艺基础上加一条,局部配重,就可以达到要求。机床没问题。

网友:
端面跳动超差,应该也与主轴的窜动有关。

楼主:
杠杆千分表测量
直径60
RHOM顶尖
卡盘处有轴向定位块,不易串动

请问如何平衡?

网友:
看看你的主轴,850还是算长的了

网友(2013-12-16):
轴的直径大小和轴长相互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