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260CrMoNi 20 2 1是什么材料?德标的---求助

楼主(2008-03-04):
GX260CrMoNi 20 2 1是什么材料?德标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GX260CrMoNi 20 2 1是什么材料?德标的。谢谢!

Material:  G-X 260 CrMoNi 20 2 1
  标准:   DIN
  国家与地区:   Germany
DIN 1695
Abrasion resisting alloyed cast ir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terial:  G-X 260 CrMoNi 20 2 1
  标准:   DIN
  国家与地区:   Germany
铁DIN 1695
Abrasion resisting alloyed cast iron

铸铁牌号表示方法
有两类表示方法可表示铸铁的牌号。一类牌号由前缀字母和数字组成。一组数字的牌号,仅表示抗拉强度( MPa )最低值;有两组数字的牌号,后组数字表示伸长率( % )最低值。
G-X300NiCr42 —各元素平均含量ω C 8.00% ω Ni 4% ω Cr 2% 的抗磨白口铸铁。

GG-20 —灰铸铁,抗拉强度≥ 196Mpa(20kgf/mm 2 )
G-X120Mn13 —高锰铸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