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纸我画了一个多星期还没有画出来---请教

楼主(2008-03-04):
这个图纸我以画了一个多星期了,到现在还没有画出来,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给大家一点难度的东东????

给大家一点难度的东东????这个图纸我以画了一个多星期了,到现在还没有画出来,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Pro/e高级曲线画法---求救

Pro/e高级曲线求救?哪个高手可以画出来,帮帮忙了.

网友A:
N年以前学过,忘记了
明天我查下笔记再来试试
采用变截面扫描切除
轨迹线是圆周
截面高度是关于圆周的函数

楼主:
这东西好难画,搞了好久都没有画出来,对PRO/E不精的,肯定没招!

麻烦各位大侠指点迷精!先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N年以前学过,忘记了
明天我查下笔记再来试试
采用变截面扫描切除
轨迹线是圆周
截面高度是关于圆周的函数

这个应该是用螺旋扫描或者混成扫描切除来创建槽特征的,并非变截面扫描切除
如果节距是固定的就不难,现在的关键是我没找到工件的节距是多少
另外一个难处理的是,开始和末尾是圆形的,这个特征从加工的角度来看应该是相切于圆柱面的

楼主:
只要把线画出来就OK了,就是曲线画不出来!

网友:
你把公式弄明白就OK了
轨迹线是关于角度和圆周半径的关系式
在变截面扫描切除中需要用到公式
可以的话你把下面的公式详解一下
说不定我能帮你搞定,我现在唯一一个不明白的地方就是半径R是否是给定的或者固定的?
轨迹的起始点怎么找,我看整个公式部分,好像没有轨迹的起始点的坐标
可以的话我们私下交流一下,在这里太浪费时间了
而且交流的效果未必好

网友B:
有几种方法可以画出来!比如说拉申 减切 折弯.或螺旋扫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几种方法可以画出来!比如说拉申 减切 折弯.或螺旋扫描!

你倒说说,怎么个拉伸,剪切,折弯能画得出啊
说话要负责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用螺旋扫描或者混成扫描切除来创建槽特征的,并非变截面扫描切除
如果节距是固定的就不难,现在的关键是我没找到工件的节距是多少
另外一个难处理的是,开始和末尾是圆形的,这个特征从加工的角度来看 ...

大道你的读图有点问题,看下面图的螺旋槽的虚线轮廓,这个特征不是相切于圆柱的。而是一圆管上的2个螺旋穿槽的特征。我现在手头没三维建模软件,不敢确定。凭感觉好象是选择特征表面为草图作图面画草图,然后除料,然后镜象。导程可能是下面的计算-25。猜测这个零件是一个凸轮。

网友:
这个不会很难啊,轨迹线就按照图纸里的方程式直接用方程式曲线做出来,然后用可变截面扫描控制截面方向切除就可以了

网友:
Pre/E我不会用,我们用的是Inventor,我想道理是一样的,怎么加工就怎么建模。
这个图不会很难搞,首先得明白,这是一个等速运动的圆柱凸轮,先得按照计算公式按照凸轮的画法找出一个个空间点,然后连起来就是理论中心轨迹,最后用滚子作刀具扫掠出来。

网友:
我试试,不知道自己的水平怎么样?

网友(2012-02-20):
谁能不能传个详细的步骤,大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