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度的测量---请教

楼主(2008-03-04):
]如图,其中螺纹孔的轴线为基准,要求台阶底面垂直于螺纹轴线  垂直度0.05$ R% i0 p( f2 }
请教如何测量  用何量具 (本单位较小 没有三坐标,只有些简单常用量具)

网友:
用普通量具是没有办法测量的,普通三坐标也不容易测量,除非你有可以引出螺纹孔的轴线辅具,而这种辅具你自己可能也做不好。干脆就攻丝的时候注意一点之前测量底孔的该项参数吧。如果真得很有必要检测,那就外协定作一个辅具。

网友:
做个辅助量具可以测量的垂直度0.05不是很高的要求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问题已解决,虽没有测出具体数值,但0.05肯定能保证了

网友:
呵呵呵呵,解决了就好,如果没有什么忌讳可以把方法和大家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