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如何建立坐标系?

楼主(2008-03-05):
不知怎么定坐标

网友:
你把这个零件的三维图导进去,用拟合的方法建坐标系

楼主:
我没有三维图,只有PDF图纸.我现在用两圆弧定坐标,但是相差很大,而且圆弧半径也测不准.

网友:
不知道这样建坐标系对不对。因为不知道这个零件如何使用。看图中有一个槽似乎垂直于一个坐标轴,是否可以以这个槽的对称线作为一个坐标轴的方向,以工件侧面确定另一个方向,原点是否可以确定在孔的圆心上。

楼主:
对称线太短,延长的话误差好象大了点。我现在用两孔连线再旋转定一方向,但是孔中心误差还是大

网友:
你的图纸里好象只有一个孔吧.如果你是用两段园弧的中心连线来定坐标方向的话那肯定比用对称中心线定要差,直线的延伸带来的误差可以估算,比两段园弧的中心连线来定坐标方向要合理.因为园弧在这么大的园上占的比例很小,产生的误差很大,尤其本来测量直线比测量园要稳定.最好是根据实际需要来定.

楼主:
我用ф20.1的孔和R1300.1圆弧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