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硬点碰伤刀具---请教

楼主(2008-03-05):
我公司一批铝压铸毛坯,加工时很伤刀具,供应商估计可能是毛坯中存在硬点,
能否请那位大大解释下硬点,有什么检测方法可以检测出来吗?
碰到这种毛坯,该选用什么样的刀具可以将刀具磨损减到最小?
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
请问您使用的是什么样的刀具

楼主:
10mm 铣刀,刀具上标记为:
刀柄标记为:                            664L-4B
                             LV               10.0×45×100L×4T

网友:
自制一个铣刀盘,镶嵌一把合金刀,试试。

网友:
如果的高含硅量零件(硅含量超过13%),是很费刀的,当然铸件的原因更是!
建议用适合钢件和铸铁通用型的铣刀,这种铣刀的刃口强度要好于铝合金专用铣刀,每家刀具公司都有!

网友A:
一般钢件和铸铁的硬度不高用HSS的铣刀就行是吗?

网友:
这可以试着做,应该是硬质合金的效果好!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钢件和铸铁的硬度不高用HSS的铣刀就行是吗?

是的,HSS的白钢铣刀是可行的,现在市面上有加超硬的HS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公司一批铝压铸毛坯,加工时很伤刀具,供应商估计可能是毛坯中存在硬点,
能否请那位大大解释下硬点,有什么检测方法可以检测出来吗?
碰到这种毛坯,该选用什么样的刀具可以将刀具磨损减到最小?
请大家赐教, ...

一直没有仔细看见问题,嗬嗬!硬点是铝中的硅分布不均匀,形成结晶颗粒,可以以那几个材料样本找金相实验室放大检测一下!
一般在零件的底面,浇注口较多!

网友:
所谓硬点,我认为不见得,也许是软点呢?
软点就相当于一个断续切削,坏刀也是合情合理的。
我厂里有好多类似情况,可是金相检测,也没有任何异常。
精加工中有任何微小的变化,都会表现在工件上,不一定就是刀具的问题。

网友:
伤刀?是怎么个伤法?
是磨损严重,还是蹦刀?

网友:
我前面提了一下!其实高硅铝石很费刀!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软得太软硬的太硬,就算组织都正常也是这样,特别是到了17-18%,特性如此。
就像濡墨铸铁一样,就是难加工!

网友:
是因为铸铝杂质太多的原因吧。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的热心解答。

材料的含硅量在6.5~7.5之间,应该还好吧;主要伤刀就是加工个百来件刀具刃角上面就有损伤,结果导致加工面上一愣一愣的刀痕特别明显。供应商使用的刀具听说是钨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的热心解答。

材料的含硅量在6.5~7.5之间,应该还好吧;主要伤刀就是加工个百来件刀具刃角上面就有损伤,结果导致加工面上一愣一愣的刀痕特别明显。供应商使用的刀具听说是钨钢的。

这可能和杂质比较有关系了,但是也可以换刀具试试,有可能提供一下你现在的参数!

网友:
"主要伤刀就是加工个百来件刀具刃角上面就有损伤"?
损伤有分好多种的,你的刀具是什么损伤呀?能上照片吗?

网友(2010-05-03):
我认为换成加工钢件或铸铁的刀具会好

网友:
个人认为把背吃刀量加大至少0.5mm如果是精铣的话,铣刀外周留适当宽的刃带

网友(2010-12-01):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压铸厂家不按标准清理杂质的结果(停留在90年代末的水平),唯一的有效的办法就是厂家整改。

网友:
这个最简单了,把毛胚厂的喊来,要求他们改进,不然扣款!

网友(2011-07-28):
学习了很多,受益匪浅啊

网友(2012-02-05):
这可能和杂质比较有关系了,但是也可以换刀具试试,有可能提供一下你现在的参数

网友(2012-06-19):
用PCD的刀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