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N8140-EG M26×1.5钢丝螺套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08-03-05):
请教
DIN8140-EG M26×1.5钢丝螺套代表什么意思?是镶之前的螺孔还是镶好以后的?

网友:
给你个网页自己看看,http://www.yl540.com/catalog_3.htm

网友:
一般用在内螺纹维修上.如果在较软材质的机体上有经常拆卸的螺丝,用钢丝螺套的话可以避免内螺纹磨损.

还有一个叫法"螺纹修复器",伍尔特公司就有组套卖的.

尺寸指的是内部螺纹尺寸.

网友:
M26×1.5应该是镶好以后的

楼主:
这是镶在铝件上的,那应该用多大的丝锥攻底孔

网友:
M26X1.5是螺套内螺紋規格,裝嵌前要先用螺套專用絲攻加工,才可擰入螺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底孔与钢丝螺套配合的啊,根据你的钢丝螺套外径来选择

网友:
下面是伍尔特公司型录上的说明,我没有扫描机,就手打吧.

1.钻头,用来钻掉损坏的内螺纹孔,并扩孔
2.铣刀,用来在机体上铣出一个圆平台槽(个人意见,如果没有工具也可省略)
3.丝锥,在机体上攻丝作出与钢丝螺套外螺纹配合的基体内螺纹
4.用专用工具把钢丝螺套送入基体内螺纹,完成钢丝螺套内螺纹最后几扣的攻丝

钢丝螺套内螺纹应该与原来的内螺纹相同

网友(2008-09-29):
请教各位大侠一下问题

HC-M26*1.5  NACH  WN1322 这个螺纹的外径是多少?
另还有一个DIN 8140-EG M10的螺纹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3-07-12):
是安装钢丝螺套用螺纹孔或钢丝螺套专用丝锥以及钢丝螺套专用量具的表示方法,当然是表示钢丝螺套安装前的螺纹孔的表示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