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轴承热处理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05):
我想请教一下有关轴承热处理的问题,我们有个轮子,中间的轴承在铆接的时候很容易开裂。想知道热处理轴承表面的硬度应该是多少,我们是觉得由于硬度过硬,而导致铆接的开裂情况。对于轴承,热处理表面的硬度应该是什么范围内的比较好呢?达到多少就很容易出现开裂了呢?麻烦高手回答一下。

网友:
请问是什么轴承?怎么个裂法,最好有照片。

网友:
是什么材料?怎么个裂法,最好有照片。

网友:
轴承硬度HRC 61~64。

楼主(2008-04-07):
热处理以后的轴承硬度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4楼说的就是热处理厚的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