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斜面工件如何加工

楼主(2008-03-05):
大斜面工件如何加工,图纸详见附件。

网友:
用立车车即可!看高手解答

网友:
只能用立车加工,工艺如下:
1、1500尺寸毛坯外圆固定,车底平面及700的孔。
2、底平面及700孔定位,车1500外圆。
3、做37度斜台固定工装。底面及700孔定位车斜面及600孔760的台阶。
4、钳、划线工装划线。
5、钻,攻丝,摇臂钻。钻斜面螺纹底孔孔时使用斜台工装固定,攻丝也放在摇臂钻上。

楼主:
杭州学徒,你好。
有几个问题请你详细说明下,
1.1500尺寸毛坯应如何固定,高低点差1100多。
2.37度斜台固定工装应如何做呢?我想按你的意思,其结构和本图应该是一样的,如何车斜面和凸台保证700孔定位?照这样是不是等于又返回了最初的这个问题上来了,即如何加工这个大斜面及凸台了。

网友:
学习中。。。
工件要是小些有旋转工作台应该不难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杭州学徒,你好。
有几个问题请你详细说明下,
1.1500尺寸毛坯应如何固定,高低点差1100多。
2.37度斜台固定工装应如何做呢?我想按你的意思,其结构和本图应该是一样的,如何车斜面和凸台保证700孔定位?照这样 ...

怎么固定?
两种方法:1.做个工装;2.加长四爪.
用直径1500的立车加工

网友:
呵呵,外圆定位实际也是用工装。立车的回转工作台不是有压板螺丝槽吗?就是利用这个做工装。3点定位还是4点定位,具体的结构你自己想。至于斜台不必做成一体的,可以用钢板加可调支撑和加固支撑结构来做。这样你明白了吗?我是根据楼主有2000以上加工直径的立车来说的。如果没有,加工这个工件有困难。回8楼,你这样称呼我,不敢当,我不算什么前辈,只是熟能生巧罢了。

网友:
杭州前辈的方法还是可行的,如果用的是立车中心设备加工,钻孔攻丝可以和斜面一道工序完成!

网友:
首先以斜面为定位面,放置在斜面工装上,斜面工装要求有一600左右的凹槽,以600孔为定位孔,注意找正底平面和外圆

车端面,车外圆,车内孔700,注意公差控制紧一点

还是用斜面工装,注意,斜面工装底面可以开两条或一条沟槽,用于镶嵌在工作台上,另外需要一个定位工装,控制斜面工装相对中心的位置,控制好斜面工装后,用600转700的台阶销进行定位,注意由于该工装比较单一,需要在旁面另外支撑一个斜面工装,工装上增加一个V型工装支撑,然后开始你的伟大工程吧。

工装费用肯能非常高,希望注意成本哦^-^

网友:
带旋转头的龙门铣或者落地镗上可以直接把旋转头定到需要的角度就可以直接镗孔铣面了,不用做工装。

网友(2011-07-05):
看不到图是什么啊?。
感觉限制太多啊。。。。。

网友:
我想看看LZ发的图是什么样的。。。。。。。

网友:
楼住贴个现成的图啊!这还得费威望!哎~~~

网友:
真是不方便,想看个图都得这么麻烦

网友:
来来来,继续回复下,为了学习,容易么我们

网友:
数控龙铣门

网友(2011-09-04):
回帖 赚威望看下图先

网友:
有落地镗铣床的话用角铣头铣平面

网友:
楼主这样发贴太不厚道,人家来帮你解决问题还得自己掏腰包买门票?

网友:
围观哦11111111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