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B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3-05):
收到一老外询价
这样写截止阀

outlet/inlet size (NB): 40(NB)/40(NB)
这里的NB指什么意思哦

谢谢大家了

楼主:
求助:outlet/inlet size (NB) ,这里的NB指什么意思?

  想问下,哪位知道
outlet/inlet size (NB)  :  40(NB)/40(NB)

这里的NB指什么意思哦?、

哪位说下
谢谢啦

网友:
nota bene
意思是take special notice特别注意

网友:
“take special notice”,但是为什么一个短句中会现3次NB“take special notice”?
个人对此答案表示怀疑,继续期待。
我感觉象一个单位符号。

网友:
这个“蔌”字该怎样读?

题外话:楼主网名的后一个字该怎样读呢?

网友:
NB是代表公称外径,
DN由国际标准组织开发的以米制的管子尺寸的一个无单位数字,在DN后面附加一专用的数值表示标准管子的大小.NB与DN描述的相同.只是NB放在数值后,DN放在数值前.

网友:
我感觉楼上的大侠的解释比我的更合理.学习了!

4楼说的我也想过,可在我印象中NB实在没有别的相关的含义了,就说是"take special notice"了,
还好我没说是"牛×"的意思

网友:
希望6#的鸭绿江社友能够引用权威的资料来说明这问题。谢谢!

网友:
跟老马前辈的想法一样,期待更权威的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念“SU”,是去声,第4声

网友:
下面的表格是换算值,请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念“SU”,是去声,第4声

谢谢楼主,那是什么意思呢?请别见怪!

谢谢鸭绿江友!

楼主:
回答蔌的意思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那是什么意思呢?请别见怪!

谢谢鸭绿江友!

<名>
蔬菜的总称
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宋·欧阳修《醉翁亭记》
(如卷心菜、马铃薯、豆子或芜菁) [vegetable]
其蔌维何?维笋及蒲。——《诗·大雅》

原来想取名字为“流苏”,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女主人公,后来发现取的人太多了,就随便换了个字

楼主:
谢谢鸭绿江

谢谢鸭绿江的解释
呵呵

网友:
楼主并不随便,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在工作的领域是一片空白,请各位多多指教呢

网友(2008-09-18):
我一般有不认识的字或词,只要开机,百度一下就OK了,

● 蔌
sùㄙㄨˋ
◎ 〔~~〕a.形容鄙陋;b.风声劲疾,如“棱棱霜气,~~风威”;c.花落的样子,如“又有墙头千叶桃,风动花落红~~”,亦作“簌簌”;d.液体流动的样子,如“清泉~~先流齿”。
◎ 菜肴:山肴野~。
蔌 sù
〈名〉
(1) 蔬菜的总称
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宋· 欧阳修《醉翁亭记》
(2) (如卷心菜、马铃薯、豆子或芜菁) [vegetable]
其蔌维何?维笋及蒲。——《诗·大雅》

网友:
称直径(nominal       diameter),又称平均外径(mean       outside       diameter)。
这是缘自金属管的管璧很薄,管外径与管内径相差无几,所以取管的外径与管的内径之平均值当作管径称呼。
因为单位有公制(mm)及英制(inch)的区分,所以有下列的称呼方法。

1. 以公制(mm)为基准,称 DN (metric unit)
2. 以英制(inch)为基准,称NB(inch unit)
3. DN (nominal diameter)
NB (nominal bore)
OD (outside diame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