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球头连杆怎么加工?

楼主(2008-03-05):
1.要求20#或20Cr,球表面渗碳淬火硬度60-65,杆需要保护
2.球度0.013mm,球粗糙度0.2
3.球对杆的同心度0.38mm
4.中心打通孔直径4.76

网友:
数控车加工,工艺如下:
1、粗车球头,连杆,留磨量。打通孔。
2、连杆保护,渗碳。
3、磨连杆。双顶尖,外圆磨床加工。
4、以连杆为基准固定,数控成型磨床磨球头。

楼主:
谢谢杭州学徒版主,还有点小问题想问明白下
1.留多少的磨削余量好呢,渗碳层多深较好
2.数控成型磨床怎么加工的,是不是要定制的砂轮

楼主:
热烈期待高手的解答,特别是2#版主的数控成型磨工艺,有其他解决方法吗

楼主:
很多人瞄一眼就走,帮忙出点注意舌

网友:
同轴度要求不高,球部和杆部用两体的焊接或者压配合可以吗?

楼主:
要求同轴度是0.40mm,如果买球打孔压配合强度肯定不行,这是运动件
如果焊接的话还要再加工并且球都可能变形

网友:
1、粗车球头,连杆,留磨量。打通孔。
2、连杆保护,渗碳淬火。
3、磨连杆,球头,外圆磨床加工(需要夹具动力头直接安装砂轮,可以绕一固定轴旋转)。

楼主的这个柱塞是什么上面的,好像和柱塞泵上的又点不一样,我见过柱塞泵柱塞的加工,和上面的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
这图纸一看就很有问题,各位DX都没看出来吗??半圆球和杆身连接的地方标注R0.2,开什么国际玩笑啊,没退刀槽磨个啥啊??这玩意根本就不用磨床上,整个工件粗车完毕,热处理后用无心磨切磨法把杆磨好了,然后使用高精度弹簧夹头装夹,直接硬车机床精度足够,0.013和RA0.2那有问题啊?这样的东西我经常车。

   同心度0.38那就是没有同心度要求了,粗车热处理后夹杆身车出球面再切磨杆身也一样。

引用 楼主:
1.要求20#或20Cr,球表面渗碳淬火硬度60-65,杆需要保护
2.球度0.013mm,球粗糙度0.2
3.球对杆的同心度0.38mm
4.中心打通孔直径4.76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比较忙没上来关注,因为现在无法国产化,这个连杆还是靠进口
多谢各位大侠的指导!
回8楼:这个是计量泵上的,请问“外圆磨床加工(需要夹具动力头直接安装砂轮,可以绕一固定轴旋转)。”是个什么样子的好像比较难找这样的设备?
回9楼:国外的样品是有退刀槽的,我们有供应商试过硬车车不出,你是用的什么设备?

网友:
那个右上角最大加工范围不超过0.54D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我真的看不出来这东西有什么难加工的需要"进口",发个车削这些球头连杆的视频看看,直接车出就玩事了,磨都不用磨.需要进口的价格估计不错,做不了干脆发我做算了,我半个小时给你打个样板出来

http://www.56.com/u95/v_NDk0ODg1Mg.html

网友:
车不车得出不清楚,但磨肯定能磨出来。
成型的办法也许国产设备能做,我们成型做过子弹的冲模。要是走轨迹的话,国产设备没戏。可以考虑哈挺或STUDER的。
是车还是磨不光看精度要求,还要看工艺要求。有些件即使能车出来也必须要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追风传说同仁在哪里啊,我是上海的
看过视频是全机能的数控车,最少是进口设备吧,国产精度可能达不到

楼主:
翻译错误,应该是最少加工范围需达到直径的0.54倍

网友:
什么叫全机能数控车??这只是一台很普通的数控车,车球头最麻烦就是X轴向有反向间隙,有这个毛病的机器是没办法车出合格的球头的,另外我在广州

引用 楼主:
请问追风传说同仁在哪里啊,我是上海的
看过视频是全机能的数控车,最少是进口设备吧,国产精度可能达不到

楼主:
可惜太远了,全机能数控是相对与简易数控车的

网友:
能车这个工件的数控车就是简易的,相反复杂的带有动力头,再复杂的带主轴无级分度,再复杂的车床带有自动对刀装置,再复杂的带有工件自动在线测量系统,再复杂的带有工件自动装夹机械手

引用 楼主:
可惜太远了,全机能数控是相对与简易数控车的

楼主:
你说的都是可以在全机能机床(带转塔刀架斜床身)上升级的或选更高配置的
长三角的叫法就是这样的
视频上看到好像要更换一次刀片,并且车床转速要达到比较高吧最少1200了

网友:
多少转看不出来,不过应该切削速度大概在200米左右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都是可以在全机能机床(带转塔刀架斜床身)上升级的或选更高配置的
长三角的叫法就是这样的
视频上看到好像要更换一次刀片,并且车床转速要达到比较高吧最少1200了

网友:
这种工件我们都不是车和磨的.有一种机床叫钢珠挤压机.原理有点象挫丝机.加工工艺试.
1车好直杆.留0.2
2算出圆的体积.留相应的料头多一点.挤压时钢材密度加大.

.3电子红炉加热.上挤压机.当然要做个支架模支架.
4.钻孔.车到尺寸
5在挤压
6磨沙抛光.

网友(2008-04-04):
你说的是打头机吧??打个毛胚形状再精加工,这是以前大批量生产小型零件常用的节省材料和加工余量的方式,我也用过。不过现在逐渐在淘汰,如果这个球头杆先打了个毛胚出来,最后你怎么搞都没有精度的。我经常加工这样的球头杆,通常球头部分真圆度要求10MM直径0.01左右的比例,杆身和球头必需一次车出保同心度,按照你的加工方式,没办法保证精度的

网友:
我来了

炼狱之印大虾基本是可行的,退刀槽是小问题(我看过进口的就没有),这是连接静液压泵马达柱塞的球头连杆。

网友:
LZ的图纸翻译有问题,不是最小磨量为0.015inch,而是磨削渗碳层的厚度最少为0.015inch;

另外,球头的最大未加工范围不大于0.54,而不是最大加工范围;

如果渗碳的话,应该最小0.5mm,磨量0.2mm;

网友:
我有个问题想问问,这个球头杆怎么磨??球头部分是用什么设备怎么研磨的??外圆磨??

楼主: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球头部分怎么磨出来的

网友(2008-08-26):
1用冷镦机墩坯料
2车杆部分留余量打中心孔
3车球头(球杆部分车到尺寸)打中心孔
4打孔
5渗碳
6鸡心夹两顶尖车杆部渗碳层留磨余量
7热处理
8滚筒抛光
7磨杆部

5

网友:
不需要外缘磨。赶快国产吧,钱就这么容易让鬼子赚去了啊,
请班主留个联系方式吧。

网友:
呵呵,那个视频厉害,搞得我孔倒角刀都无用武之地了。不过小连杆上孔许多时候去毛刺很难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吧

网友(2010-07-13):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我现在做的就是这个产品。这个也不要上磨床的。只要有一台像样的数控车床就够了,最差也要海天的数控,(现在我用的就是他)最好是台中精机。并且可以把他的‘螺帽’‘球做’‘压盖’‘销子’全部配件做好。有问题的话联系我的qq276402625

网友:
没猜错你这个应该也是冲床上的配件把 。是曲轴连杆与滑块之间的连杆球头

网友:
数控车加工,工艺如下:
1、粗车球头,连杆,留磨量。打通孔。
2、连杆保护,渗碳。
3、磨连杆。双顶尖,外圆磨床加工。
4、以连杆为基准固定,数控成型磨床磨球头。
支持

网友:
数车加工球头,选用什么样的刀具呢?

网友:
这个还是用数控吧   编程很简单  需要的话可以给你编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