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金件固定方式(探讨)

楼主(2008-03-05):
板金件固定方式(探讨)

爪连接

楼主:
螺丝连接。
翻边定位。

楼主:
螺丝定位。
拉伸定位。

网友:
铆接、碰焊、焊接之类的不算吗?

楼主:
螺丝连接,
拉伸定位另两种形式。

楼主:
6-1/6-2是螺丝孔翻边方向不同(孔翻边方向向上),他的作用是起连接和定位作用。
适合有空间约束及必须用螺丝连接的场合。
以上2-1/3-1/4-1/5-1均可以用此方法。

7-1/7-2是两件面接触连接,应用于框、盒两边的搭接。

8-1/8-2作用和7-1/7-2相同,适用内部防尘、防腐的场合。

以上是去处铆焊以外的几种方法,适用模具生产。

网友:
TOX连接,,点焊接,涨接

网友(2008-10-06):
太棒了,感謝分享

网友:
常见问题。

网友(2009-07-04):
楼主给的图8-1/8-2帮我解决了实际的问题,太感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爪联接是不是要把爪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