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台型数控铣床一般适合加工一些什么样的零件?

楼主(2008-03-05):
由于资金有限,本想买数控铣床的,现在看中了“升降台型数控铣床 ”。
不知这类的数控铣床适合做一些什么样的加工?

例如:南通的XK6325B数控铣床 http://www.tonmac.com.cn/zh-cn/page.php/26/1/XK6325B数控铣床

谢谢!

楼主:
不知有没有朋友用过这些类型的数控铣床?
我一般用数控铣床加工的东西多数是铣一些有弧形的槽孔,或者弧形边缘轮廓的零件,小批量或单件制作。精度要求不是很高能够达到+-0.1mm的精度就可以了。
不知这些数控铣床能满足我的要求吗?

谢谢!

网友:
+-0.1mm的精度在完好的床子完全没问题

楼主:
这些铣床的工作效率相对也低一些吧?

另外,我还行问一下,变频电机和皮带变速电机那种实用些?
变频电机的转速应该可以通过程序控制的吧?
不过我相信变频电机价格应该也会贵一些。

网友A(2008-04-06):
哈雷兄,数控铣买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雷兄,数控铣买好没?

还没有,最近太忙了,没时间来处理这件事。

网友A:
我自己准备买炮塔铣床改装成数控铣,到时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准备买炮塔铣床改装成数控铣,到时你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方法我也有考虑过,不过没找到合适的改装方案。

你是在哪里呢?

网友B:
你要求的0.1精度是没问题的,但我不建议你购买!!这类机床有个特性,功能单一,只适合同一产品的大批量长期生产,对于接外加工的厂家来说,零件的多变性是绝对不适合的!最容易成为鸡肋设备之一

   这类的简易立铣改的数控铣,平面内深度不变两个轴联动问题还不大,如果要涉及到深度变化的曲面,完全不到达要求的东西!加上价格也不便宜,应该是10W左右,10W可以买台最大转速2W转,最大夹持刀具10MM的雕刻机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求的0.1精度是没问题的,但我不建议你购买!!这类机床有个特性,功能单一,只适合同一产品的大批量长期生产,对于接外加工的厂家来说,零件的多变性是绝对不适合的!最容易成为鸡肋设备之一

   这类的简易立铣改的 ...

追风大侠这番话让我真的很两难呀

楼主:
如果我是做一些这样东西,是否可以。

铣一些异形的槽、倒角、边缘倒圆角。

铣槽深度估计也在10mm左右。加工零件尺寸,单件最大估计面积120×300mm。

这个样板图片应该是加工中心做出来的,但是目前没还没那么多钱买加工中心。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不行,升降台铣床那些转速很低的,一换用几毫米的小刀基本就玩不转了,速度太低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是做一些这样东西,是否可以。

铣一些异形的槽、倒角、边缘倒圆角。

铣槽深度估计也在10mm左右。加工零件尺寸,单件最大估计面积120×300mm。

这个样板图片应该是加工中心做出来的,但是目前没还没那 ...

网友A:
我是广东佛山的,加工上图所示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广东佛山的,加工上图所示应该没问题,

很巧,我也是佛山的,我在平洲。

网友B:
三角形里面的三个角怎么清角?那里看上去R很小,而且深度也不低,没有高转速装小刀清角很麻烦的

引用 网友A:
我是广东佛山的,加工上图所示应该没问题,

网友:
小R角可以加工,我以前用这种机床加工过小铜工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角形里面的三个角怎么清角?那里看上去R很小,而且深度也不低,没有高转速装小刀清角很麻烦的

这些只是一些为了减轻重量而铣的槽,为了美观做成了三角形,如果加工有难度的话,可以改成其它容易加工的形状,只要美观就可以了。

网友:
别说这些,就是文武字都可以做出来.

楼主:
是呀,我看见很多朋友自己DIY雕刻机或者数控铣床,都可以制作出很不错的东西,只是强度和效率低一些而已。

网友:
其实就是你说的那样,强度和效率低一些.再就是没有刀库.

网友(2008-06-15):
我的机器改造好了,用的是广数980MD的系统,我在佛山盐步,有空可来我这玩,我的电话是13620331696

网友C(2008-10-04):
xk6325b是可以加工你的产品的

哈雷:
   我是南通机床的售前及售换服务技术支持,很感谢你对我厂产品感兴趣,xk6325b机床主要加工对象就是有色金属类,它的最高转速可达4760r/min
它的刚性和精度远远大于雕刻机,价格如果是伺服配置在十万左右,如果你选步进也能加工你的产品,价格在8万左右,该机床可实现三轴联动,可切削模具,可选配四轴进行圆柱凸轮类零件的加工,另外我们的机床整机保修两年,这是国内任何其他厂家做不到的,具体的可参观我公司网站www.tonmac.com.cn,也可联系我本人1585130300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雷:
   我是南通机床的售前及售换服务技术支持,很感谢你对我厂产品感兴趣,xk6325b机床主要加工对象就是有色金属类,它的最高转速可达4760r/min
它的刚性和精度远远大于雕刻机,价格如果是伺服配置在十 ...

谢谢!

网友(2008-11-14):
现在都流行DIY雕刻机或数控铣床啦!!!
再过两年就不值钱啦

网友:
经济型升降台数控铣床买是可以买,一定不要买南通的。要买就买东莞出的捷涌达的,质量比南通不是一般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