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T加工,工件需预留多少边给夹钳?

楼主(2008-03-05):
我司是做办公家具的,最近为了制作3月份在广州展览的样品,找了外协厂家对部分零件作NCT加工,为了预留多少边距,今天与对方的编程人员争执不下。请各位指点一下!零件见图纸,为标注尺寸公差正负0.5钢板为SPCC 1.2t我司要求数量为11片。结果加工厂的技术人员说下料规格至少是:1100*150*1.2t(我司提供料片)
    因为3个月以前在加工厂做编程的人员(现在已经不做了)告诉我,工件一般留单边15 毫米就够了。望知道的DX给个答案。谢谢!

网友:
NCT是什么的简写啊?不是普通的冲孔,落料加工过程吗

网友:
NCT是数控转塔冲床。不过了解不多抱歉

楼主:
就是数控冲床加工啦!

网友:
下料规格至少是:1100*150*1.2t  没错,相信编程人员

网友:
我用的是扬力的数控转塔冲床/

如果是我加工的话和那个编程人员的不太一样.根据我厂的现有模具下料尺寸为120X350,出12片.

但模具不一样下料的尺寸就不一样了.因为只有11件,所以不可能加工专门的工装的..

至于留边多少.我感觉要根据使用模具的工位了.A.B.C.D.各工位的避让距离不一样的.

网友:
此编程员说的没错,数冲加工需给夹钳留有一定的边距,但对一些小零件有一种省料的加工方法就是先在板材上部加工(离夹钳远的位置)然后将材料翻个身再加工刚才夹钳夹的地方,但前提是要够加工一件,像楼主说的这种零件应该是够了因为夹钳位置一般在60左右.

楼主:
^_^!长见识了。我知道他们用的机床是台励福的

网友:
2313

可以用大板啊,
CT Y 要放到 60 以上 大板做多的话 比较划算的.
    1.2 的板 可以用4MM X长点的刀 加工了.
  自己就可以算的出来的啊.

网友:
昨天试了一下,有两种方案:
1.板材740*115

2.板材400*140 分两次冲压

外轮廓用圆6和长方30*5,30*5 B工位.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人的参与!尤其感谢10楼的朋友,分析得那么仔细!长见识了!看来主要还是与机床有关啊!哪天有时间得亲自去看一下。

网友(2008-04-05):
这个是什么软件  没看过啊.

网友:
看是多宽的模局比如B共位做到5*30的话我认为在共享刀具的情况下下到605X92活572X95就可以了甚至更小一点

网友:
有50*50的模具的 话更省,只要留有安全距离的 话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5*50安全区就要加大,大概要60.

用5*30模具已经没用微连接,不是不用而是上不了微连.5*50的模具更不用说了,冲完立马就掉下来了.

而13楼那位兄台所说的宽度92,我看是达不到.宽度47加上两边5已经57MM了.这样边缘到夹钳才35,用A工位还有可能.

外轮廓有倒角的,一般很少共用模具切边.

网友(2009-03-21):
留边的多少.要根据使用模具的工位了.A.B.C.D.各工位的避让距离不一样的
我这里是AMADA,一般留82MM哦

网友(2011-10-09):
spcc 1.2t 是什么意思啊。求教QQ1287975229

网友:
楼上的,SPCC1.2T是指1.2MM厚的冷轧钢板.

网友:
AK47530你的JETCAM是什么版本的呀?机床又是FINN POWER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