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血本买了DELL1520,但在安装PROE时不能用

楼主(2008-03-05):
各位兄弟伙,我花血本买了DELL1520,但是现在发现安装PROE时不能用啊,怎么办?哪位能指导一下??

网友:
去网上查看了DELL1520的性能,是高端机,所以运行PROE是没问题的!对于LZ提出的问题,我有些不明白,是不能安装呢还是安装后出问题?如果是安装后出问题,不能运行,那可能是VISTA系统不兼容引起的

网友:
盗版软件有时不靠谱.

网友:
装的什么系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兄弟伙,我花血本买了DELL1520,但是现在发现安装PROE时不能用啊,怎么办?哪位能指导一下??

呵呵 我今年原来也准备买笔记本的,后来还是买了台式的530;
原装的VISTA HOME BASIC 系统 感觉很不好,象机械设计手册 3.0 什么的装了都不能破解,
我改了XP系统 ,什么问题都没有, SW2008  CAD2008 都用的挺好的
我感觉应该是系统问题 ,我2年前的那个机子配置都可以装PROE
另外 ,楼主的盘没问题的话,注意一下安装目录,很多软件的安装目录要求在系统盘 ,而且不能有中文出现,
最好选择安装盘选择的默认目录

网友(2008-04-17):
帮助文件里有说明,关于硬件,操作系统等是否支持。应该是vista的问题。

网友(2008-07-28):
绝对是系统版本问题,
一般正版XP中HOME版本和VISTA中HOME版本都不能安装大型3D软件,
因为管理服务中一个安装选项(管理-服务-第三项)被关毕了,
一定要选P版才能安装。

网友:
VISTA家用版是不能用proe ,我是DELL6400一开也不行,后来改为XP可以了。

网友:
绝大多数的专业软件都不能在HOME下运行,必须是专业版。软件的说明里应该写得很清楚的。

网友:
系统问题,现在要装这些,都是用XP来装的,

网友:
都是亲身经验之谈啊,一提起来还历历在目......

网友:
现在很多程序都是基于XP平台开发的,换个XP系统试试。

网友: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还有是不是PRO-E破解的问题啊

网友(2008-10-27):
楼主的问题俺解决了,
因为俺公司电脑也是DELL台式机,
装的是HOME版本的XP,
安装PRO-E、SDWORKS、CAXASOILD一直装不上,
当时是公司禁止上网的所以俺一直也没办法,
问朋友都说是因为HOME版本少了几个程序模块,
都建议装个盗版的P版得了。

后来可以上网了,又装了下PRO-E,
注意到了少了个INT……3.0的文件,
去微软的软件中心去下载了一个,
搞定后这几个三D软件都可以安装了。

希望对装不上的朋友有所帮助!

另外,由于VISTA是新出来的系统,对以前开发的一些软件对此没优化设计过,会出现不兼容甚至不能装现象,
喜欢老版本软件的朋友或老版本用熟的朋友装机最好还是选XP系统。

网友:
我哥的1420怎么可以装PROE4.0呢?而且是我给安装的。感觉就是启动慢一些?VISTA本身就占地方。建议还是在XP下使用才能更好的发挥机器性能。

网友(2008-12-19):
对于搞设计的人来讲,最好还是先不用VISTA

网友:
楼主详细描述下,怎么个不能用啊?
操作系统?错误信息是怎样的?大家可以分析分析。

网友:
我买的DELL装VISTAB也不能和PROE兼容,不得已换成XP就好了

网友(2009-02-25):
我的系统是vista家庭高级版,用pro/e没点问题。

网友:
我的HOME版本的能装PRO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