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该选用怎样的电机及减速形式?

楼主(2008-03-05):
各位前辈,我现有一款产品,要注转速为0.1-0.2r/min,扭矩为100N.m,可是空间只有100*80*80
不知该选用怎样的电机及减速形式

网友:
可以考虑采用减速电机

网友:
如果允许使用液压,楼主可以考虑低速液压马达+蜗轮蜗杆减速。体积应该比较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同意楼上的建议